KST515和KST565舵机有啥区别?

楼主(2015-05-14):
KST515和KST565舵机有啥区别?

网友A:
515是宽频舵机,也就是普通数码舵机!
565是窄频舵机,使用时要在陀螺仪里设成720hz才能正常使用!具有反应速度快的特点!直机锁尾使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5是宽频舵机,也就是普通数码舵机!
565是窄频舵机,使用时要在陀螺仪里设成720hz才能正常使用!具 ...

515能当X3的锁尾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