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机身导电正常吗?

楼主(2015-05-14):
新手,刚入手了一套QAV250,收货后发现碳纤板机身能导电,这是正常吗?请老手指点。

网友A:
碳板都导电

网友B:
碳纤的当然导电

网友C:
正常,小心电子短路,而且还隔觉遥控信号,注意接收的位置。

网友D:
碳纤导电的~所以PCB不能外漏贴到机架上面去~

网友E:
碳是导体。注意做好绝缘防护,各个线路板最好拿尼龙柱安装,避免直接粘贴

网友F:
能导电说明确实是碳纤的,不能导电你就好纠结了,因为肯定不是碳纤的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的赐教,新手拜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