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 manX8 OSD兼容问题。

楼主(2015-05-14):
sky manX8 OSD兼容问题。  小白的我 用APM 飞控。。  飞控**供电   图传用 UBE供电

但是 全部接好 OSD能出现在 屏幕上。。。但是只要 电机解锁,OSD就无限自动重启  加锁电机  OSD 正常工作。。。

已经基本检查过了。8个电机线拔了 可以推油门使用,插上就又不行了。。。除了飞控  全部部件都可以正常运转。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知道是不是 飞控电压问题!~
OSD用的是 CRIUS MAVLink-OSD 兼容MinimOSD DC-DC稳压

楼主:
谢谢你。。。虽然问题依然 无法解决。

网友:
加我QQ  680488

网友:
刷新的osd固件啊

楼主:
刷到 2.2 版本 一样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到 2.2 版本 一样无效。

两边供电试试?

楼主:
我飞控**供电。。。图传也**供电。。。我就想不通了-,- MINI OSD 难道大家就没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控**供电。。。图传也**供电。。。我就想不通了-,- MINI OSD 难道大家就没这问题-,-

说实话,我们也遇到过。也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们也遇到过。也没啥好办法

我准备 重新换一个 OSD了-,-   估计还是兼容问题

网友:
遇到过,你osd也单独供电,不从飞控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