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蚊车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盆友那里弄了个蚊车,跑起来后不打方向,车会自动转弯是怎么回事呢?拿手上全油门,不动方向的话,偶尔会出现方向打死的情况。请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

网友A:
是一直转一个方向么?左右都有?

网友B:
不加油,只打方向,舵机正常不?
有可能是马达那里消火花的电容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油,只打方向,舵机正常不?
有可能是马达那里消火花的电容没有了。

不加油门只打方向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转一个方向么?左右都有?

只有左边,别跑10秒,有3秒会直接打死方向
<

网友A:
把车反过来,开油门。看看空转情况下,是不是有一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是机械问题,如果有,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车反过来,开油门。看看空转情况下,是不是有一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是机械问题,如果有,就是电路问题 ...

我也玩车,学一招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车反过来,开油门。看看空转情况下,是不是有一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是机械问题,如果有,就是电路问题 ...

反过来没有,那估计是机械问题了,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过来没有,那估计是机械问题了,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前轮的转向机构,蚊车我没玩,只玩过玩具遥控车,不过车模的转向大体结构应该不会有很大区别。你看看会不会是转向回中的弹簧没安装好,或者转向的齿轮齿条有问题

网友:
有撞到过

网友:
看完楼主发的这个帖子,我默默的点上一支烟,把烟抽完后,还是想不出解决办法,只能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