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你!MINIX地面站开箱照及安装使用教程

楼主(2015-05-14):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MINIX地面站。从预定到收货,足足等了几个月时间,真是等得花儿都谢了。不过,还好我没放弃,最后终于等到了它,最重要的是MINIX地面站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开箱后,仔细看了MINIX地面站快速说明书,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连线、配对、试飞,感觉还不错,比之前的遥控器更好操作,就像平时玩手机一样,超级简单。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飞飞机了!

  下面和各位模友一起分享一下MINIX地面站的开箱照片及安装和使用方法。
  首先晒一晒我收到的MINIX地面站:
  XLink Air 飞机端 1个
  XLink Ground 地面端 1个
  2.4G棒状天线 1根
  4Pin 信号线 1根
  Micro USB线 1根
  电路固定胶 1块
  MINIX地面站快速说明书 1本

  下面开始正式拆包装。下图是还未拆开的MINIX地面站包装盒,和之前买的MINIX飞控系统的盒子一样,果然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MINIX地面站的包装盒

  打开包装盒,看到的是一个飞机端和地面端模块,两个模块都有单独的小盒子包装,感觉很精致,包装很细心。装飞机端模块的盒子下面还有个小盒子,小盒子里面有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的是线材和固定胶。

  出乎我意料的是飞机端模块好小,比MINIX飞控模块还小。头上有根很长的天线,大概10cm左右。

  下图是地面端,相比飞机端,地面端外形大了很多。插上那根2.4G的棒状天线后,看起来蛮像一个对讲机的。“喂,喂,我是机长,我是机长,呼叫塔台,呼叫塔台,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右边POWER键为地面端开关键

  线材包里边的东东很简单啊,有1根4Pin 信号线、1根Micro USB线和1块电路固定胶。飞机端是由飞控直接供电的,当飞控上电后飞机端就自动上电了。看说明书上说,地面端自带800mAh锂电池,用那根USB线插在电脑上就可以充电了。我不太习惯插在电脑上充电,都是直接用手机的USB充电器充电的,或者用超级无敌智能的万能充电宝,也可以充它个盆满钵满了。

  拆完包装,接下来就可以根据MINIX地面站快速说明书开始安装了。
  第一步,用4Pin线将飞机端与MINIX飞控连接起来。记住两端都是连接PORT端口,别连错了。因为MINIX只有两个PORT端口,所以如果飞机上接了OSD的话,需要把插在OSD上的4Pin线拔下来。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拔MINIX上的4Pin线也是可以的。

  友情提示一下,为了方便MINIX飞控在OSD和飞机端之间更换连接,建议将飞机端安装在PORT端口便于插拔的位置。不然每插拔一次4Pin线,都要拆机装机,你一定会想找块豆腐撞死的。

  第二步,打开手机,下载和安装一个“XStation”APP。这个软件在极飞官网可以下载到,下载链接:http://www.xaircraft.cn/support/ ,也可以在360手机助手、安智等安卓平台上下载。

  第三步,万事俱备,按下地面端的POWER键开机,然后听到“嘀”的一声,地面端的LED灯闪蓝色光,表明开机成功。

  第四步,打开手机蓝牙和GPS。

  第五步,打开手机桌面上的XStation,进入配对界面。

  第一次配对时要点击【设置】,点击【设置】后会进入到设置界面,再点击【配对】。

  然后根据向导完成以下三个步骤:
  1、一定要确保MINIX飞控已经和飞机端连上了,地面端已经开机闪蓝灯,同时飞行器要处于断电状态。

  2、选择一个通道,随便一个都可以,默认是1通道,最多可以支持40个通道。

  3、选择XLink地面端蓝牙。

  完成以上三个步骤后,进入到【开始配对】界面。

  点击【开始配对】,进入到一个“请在15秒内给飞控上电”的界面。

  这时有两种配对方法。
  方法一:根据向导,连接好所有线路,在15秒内给MINIX飞控上电。

  方法二:在点击【开始配对】之前给MINIX飞控上电,但是不要连接飞机端与MINIX飞控。然后点击【开始配对】,进入到“请在15秒内给飞控上电”的界面后再连上飞机端与MINIX飞控。

  注意:配对时飞机端和地面端的距离保持在0.8米到1.2米之间,配对成功率最高。如果连续多次配对不成功,建议尝试不同的距离进行配对。地面端连续响两声“嘀嘀”,同时飞机端和地面端的指示灯变成绿灯慢闪,表示已经配对成功了。
  地面端和飞机端距离保持在0.8米到1.2米之间

  第六步,成功配对以后进入到操作界面,然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飞行模式,并进行其他设置了。
  操作界面

  注意:为保证飞行安全,使用地面站飞行时绝对不要取下遥控接收机,一定要配合遥控器一起使用。使用地面站时,如果出现地面站系统异常、手机卡死或失灵等危急情况,这时可以立即使用传统遥控器接管操作,避免发生意外。不同的遥控器请自己检查对应的通道设置。

  拨右边的按钮,可以用遥控器接管操作

  MINIX地面站有3个飞行模式可以选择,点飞模式、跟随模式和摇杆模式。每个模式下都有【启动】、【悬停】、【降落】、【返航】4个功能可以操作。选择一种飞行模式后,需要点击【启动】飞行器才会起飞。在飞行器飞行过程中可以点击【悬停】、【降落】、【返航】,飞行器就会响应操作执行空中悬停、原地降落、原点返回的命令。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种模式的操作方法和好玩的地方。
  点飞模式操作比较简单,选择点飞模式后,在界面的地图上随意点击一个地点,再点击【启动】,这时会出现一个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的设置界面,设置好后点击【飞行开始】,飞行器就会自动起飞并飞到这个地点。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选择太远的地方,不然飞行器就会飞出自己的视野范围,后面就不好操作了。

  选择【点飞模式】

  在地图上选择一个地点,再点击【启动】

  设置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再点击【飞行开始】

  跟随模式比较有趣,选择跟随模式后,点击【启动】,会出现一个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的设置界面,最低飞行高度为8米。设置好飞行速度和高度后,点击【飞行开始】,飞机就会自动起飞了。然后我们走到哪,飞行器就跟到哪。我们跑,飞行器就会加快速度跟着我们跑,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有种玩捉迷藏的感觉,挺好玩的。以后出门可以遛飞机了!

  选择【跟随模式】,再点击【启动】

  设置飞行时速度和飞行高度,再点击【飞行开始】

  跟随模式

  摇杆模式就是传统遥控器的模拟操作。选择摇杆模式后,点击【启动】,然后就可以像操控遥控器一样操控手机了。摇杆模式有3种摇杆类型可选,中国手、美国手和日本手,我一直以来都是飞的日本手。和遥控器操控不同的是,摇杆模式操作起来更简单,更安全,不需要太多练习,可以很快就上手。

  选择【摇杆模式】

  选择摇杆类型

  摇杆模式操作界面

  最后放几张试飞照片。

  先就分享这么多,我再去多飞几次,有什么问题和心得以后再和大家分享,祝各位模友都玩得开心!

网友A:
好精致!地面站也很完美!

网友B:
(记住两端都是连接PORT端口,别连错了。因为MINIX只有两个PORT端口,所以如果飞机上接了OSD的话,需要把插在OSD上的4Pin线拔下来。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拔MINIX上的4Pin线也是可以的。)按楼主的使用情况,地面站与OSD只能取其一。同时使用的话端口不够。如想用地面站来飞,同时又想用OSD配合图传监控航拍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我的昨天已发货,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两端都是连接PORT端口,别连错了。因为MINIX只有两个PORT端口,所以如果飞机上接了OSD的话,需要把插 ...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换一根一分二的4pin线就好了,一头连飞控,另外两头分别连OSD和飞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致!地面站也很完美!

是的,外观精致,玩起来也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换一根一分二的4pin线就好了,一头连飞控,另外两头分别连OSD和飞机端。

你确定能用Y线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两端都是连接PORT端口,别连错了。因为MINIX只有两个PORT端口,所以如果飞机上接了OSD的话,需要把插 ...

你好,

因为XLINK的设计目的是用于休闲娱乐方面的使用,让大家能够实现传统遥控器以外的方式来操作无人机,因此并不能直接支持OSD。用一拖二的4PIN线来通过一个PORT端口控制2个设备是不行的。

楼主:
哈哈,好高兴,升精华帖了!

网友:
h很不错  赞一个

楼主:
不客气,好东西应该和大伙一起分享。

网友C:
没有IOS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IOS版本啊!?

目前只有安卓版本的,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IOS版本呢。

网友:
分享闲鱼宝贝:[出99新XAircraft 极飞MINIX多旋翼智能飞行控制器不带地面站] http://tb.cn/j4zyh4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