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首次接触300小六轴(简单开箱文/组机/視頻分享)

楼主(2015-05-14):
== LS300 装机组件清单 ========

  • LS300机架 / 轴距300mm / PCB底板设计
  • 六轴设计 / 最大支持5吋桨
  • 飞控/CC3D
  • 电机/ 银燕MT1806
  • 电调/XROTOR 10A
  • 其他/5VBEC,前后LED,2.4接收
  • SONY CCD 板机 + MINI 600mw 图传

240摺叠机 , 先后已组了3台 , 仍然很满意 ,
但最近想找点新玩意 !!!

最近香港常常下雨 , 在家没什麽事做 , 唯有组新机 ,
心血来潮, 想试试小六轴 , 抱着玩乐心态 ,
找倒这台外观有趣的机架 ,300轴距 , 含简单PCB底板 ,
玻纤机架淨机重160g , 最大5吋桨 , 下置减震808云台 !

先上数张完成图 !!!

左机 : K牌250PRO (280轴距6吋桨)
右机 : K牌摺叠240V2 (已加升级件270轴距6吋桨)

== LS300 简单开箱文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8561&page=1#pid16062173

==
LS300 简单组机分享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8561&page=1#pid16062174

== LS300 飛行視頻分享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78561&pid=16062183&fromuid=238865

楼主:
<> 简单开箱文 <>

# 开箱了 , 合子设计不错 , 还有详细介绍

# 所有组件分开数小袋
# 主机板有3片 , 最顶层是亮面胶板 , 底层带分电

# 机臂轻量化 , 最厚外框5mm厚 , 中间最薄是2mm , 未知是否耐炸?

试组装一下 , 先把脚架装上最底的PCB层 ,
再把中心板及减震球结合 , 放到PCB上

# 装上前后臂 , 不知这样的四轴飞行感觉如何 ?
# 中间那一双臂和前后臂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 打算上MINI CC3D , 但层板偷空太多 , 怕贴不稳 ,

所以最终都是用尼龙柱固定原板CC3D了

# 原成图

楼主:
<> 简单组机分享 <>

组机过程开始 , 先準备银燕1806 , 正反转各3个

# 把电机装上机臂 , 注意正反方向

# 电调 , 用这款乐天10A

# 测试一下电机转向 , 没问题就这样固定在机臂

# 套上热缩管 , 保护电调

# 各电调接上PCB板 , 就可一起调油门行程 , 又可检查一下转向是否正确

# 盖上中心板 , 装上CC3D,板机安装柱及UBEC (装BEC因為乐天电调没BEC) ,
另外喜欢图传看电压及时间 , 同时装上穷人OSD

# 天线看顶板这个位置引出 , 要用工具把孔扩大一点点

# 再加上接收机 , 就可盖上顶板

# 808云台在底部

完成了 , 很简单 !!!
紧接出去试飞 , 到时再分享视频吧 !!!

组好了 , 把CC3D接到电脑 ,
在OpenPilot GCS软件内选 HEXACOPTER H 机型 及 GENERIC HEXA H 参数 !

** 早前试过选了 X机型 , 起飞即翻 !!!
   而当时是用银燕12A , 未知是银燕问题还是 选错机型问题 !
   如果大家都是这台机架+乐天10A及银燕1806 , 选 H 机型 应该不会有问题 !

楼主:
<> 飛行視頻分享 <>

2015年5月16日 @ LS300 穿越
http://www.tudou.com/v/KqbdGtNI40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又搞新机啦 ls的还不错的 不过感觉炸一下 808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搞新机啦 ls的还不错的 不过感觉炸一下 808堪忧

808没所谓 , 只担心机架强度是否足够 ,
始终修理机架很费时 , 亦可能需要重新焊接电机线 ...

最近香港常常下雨 , 没机会出去穿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8没所谓 , 只担心机架强度是否足够 ,
始终修理机架很费时 , 亦可能需要重新焊接电机线 ...

LS的机臂也是偷轻铣的吧 那种强度还是可以的 之前ls小4 在你们香港那里应该算是热卖了吧 用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机臂也是偷轻铣的吧 那种强度还是可以的 之前ls小4 在你们香港那里应该算是热卖了吧 用的人很多

对了, 小四在香港很多人买 , 但都不少回应是不耐炸 ,
最近有位飞友 , 组了3台 , 都是炸一次就粉碎了 !
但没图片说明 , 不知真假

网友B:
ls300很耐,就是上板是亚克力的比较脆,注意一点,我是在上板上面开了四个圆孔上狗,上螺丝的时候把上板搞坏了,又买了一块碳钎维的上板,重新打孔,把下面808的减震板移到上面带山狗拍摄用。
这个机架还是不错的,六轴感觉和四轴就是不一样,飞行感觉很好,就是电池飞行时间比之前的四轴降低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小四在香港很多人买 , 但都不少回应是不耐炸 ,
最近有位飞友 , 组了3台 , 都是炸一次就粉碎了 !
...

是不是飞的太暴力了,这机架想炸碎也不容易的,有图看看最好。

网友:
这机架的缺点就是固定电机的螺丝空小,其他都好

网友C:
配啥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摄像头安装位置不好。如果正面撞上就报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啥电池,能飞多久

2204/2300KV电机5030桨 apm飞控8nGPS+数传 3S 2200 20C飞行大概10、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4/2300KV电机5030桨 apm飞控8nGPS+数传 3S 2200 20C飞行大概10、12分钟

再问一下 机架是在哪家买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s300很耐,就是上板是亚克力的比较脆,注意一点,我是在上板上面开了四个圆孔上狗,上螺丝的时候把上板搞 ...

想请教一下
1 上狗的话怎么装能给图看看吗
2最多能上多大电池,留空多久,能有机会加云台吗
3硬挂的话可以搞一下简单的航拍吗
4我在纠结y6与此机,不知载重与灵活性上差别大不大
多谢了

网友:
Mark ,关注后续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
1 上狗的话怎么装能给图看看吗
2最多能上多大电池,留空多久,能有机会加云台吗

就上板上打四个圆孔,把装下面的808的减震板和减震球装上板前面,用狗镜头魔术贴固定好狗就行了,我用的是RC1806电机带5030浆,没有果冻,(回头我上个穿越玩的视频你看看,等有时间吧!)电池我最大也就上过格式1800的电池,飞7分多钟,这个6轴带狗就是为了记录,飞行我用的700线CCD镜头,不能加装云台,太小了,没地方,也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
1 上狗的话怎么装能给图看看吗
2最多能上多大电池,留空多久,能有机会加云台吗

Y6没飞过,300六轴的载重还可以,动力比较充肺,灵活性还是看你调整的参数,不建议用这个航拍!想入门航拍还是建议DJI精灵,想小巧便携,还带点运动基因就组个KMI350吧,那个机架本身就带两轴无刷云台,我觉得用KMI350配个80块的毛子云台控制板,再上个2213电机用4S电池配8寸浆,飞控用NAZE32上OSD/GPS很不错的,想拍就拍,想飞飞运动也不错,价钱也不高,但是前提是你会做这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Y6没飞过,300六轴的载重还可以,动力比较充肺,灵活性还是看你调整的参数,不建议用这个航拍!想入门航 ...

哦哦,学习了
还有kmi350是什么,某宝上也没有,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上板上打四个圆孔,把装下面的808的减震板和减震球装上板前面,用狗镜头魔术贴固定好狗就行了,我用的 ...

大家都用ccd飞行,808和狗录像,是不是因为信号输出延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用ccd飞行,808和狗录像,是不是因为信号输出延迟的问题

是,不过除非你飞的非常暴力,一般来说808和狗作为FPV取景也可以,那点延时我是感觉不出差多少的!
用700线CCD镜头是因为5.8G模拟无线电视频信号最大分辨率也就是480P,700线足够了,你用4K的相机输出到5.8G模拟图传上传回来也就这个效果。最重要的是穿越随时都可能有炸鸡风险,700线很便宜,效果还好,所以一般穿越都用700线CCD,需要记录的时候再加上808或者狗来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学习了
还有kmi350是什么,某宝上也没有,能给个链接吗

是KIM , 不是 KMI

左是240摺叠机 , 右就是350 , 同样可摺

网友:
兄弟说得对,是KIM,脑子临时短路,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啥电池,能飞多久

今天爽飞了 , 过几天有空剪辑一下视频 , 到时分享下 ~

我用雷鹏3S电池 , 飞到3.6V降落 , 大约飞行时间如下 :
1500 ~ 7分半鐘
1800 ~ 8分半鐘
2200 ~ 9分半鐘

网友:
6轴1500电池能飞7分多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爽飞了 , 过几天有空剪辑一下视频 , 到时分享下 ~

受你影响买了个同样牌子的4轴先试试

网友F:
808放底下死的快啊

楼主:
<> 简单组机分享 <>己上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78561&pid=16062174&fromuid=238865

网友G:
大大~~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設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設定嗎??

你的意思是CC3D的设定吗 ?

刚增加了一点资料 , 主要是机型的选择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78561&pid=16062174&fromuid=2388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8放底下死的快啊

都不会 , 飞行期间 , 机体向前倾 , 要是炸机 , 先撞上机臂或板机 , 最后才是 808

炸机掉在地上 , 都不一定是底部先着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CC3D的设定吗 ?

刚增加了一点资料 , 主要是机型的选择 ~

謝謝大大熱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300很耐,就是上板是亚克力的比较脆,注意一点,我是在上板上面开了四个圆孔上狗,上螺丝的时候把上板搞 ...

有照片吗 ? 碳纤上板 及 开了四个圆孔上狗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照片吗 ? 碳纤上板 及 开了四个圆孔上狗的照片

山狗放上面妥妥的没有果冻!

网友:
漂亮的六軸~謝謝分享
六軸+CC3D起飛即翻我也碰過,機型選了hexaX 初始參數又選了rd290~起飛即悲劇。
最後找到原因是因為rd290的初始參數裡面的馬達設定是右上第一顆為逆時針轉..與他圖上的轉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放上面妥妥的没有果冻!

谢谢分享 , 立即去订购一片碳纤上板 !!!
因為前几天穿越 , 炸机多次 , 机架没问题 , 就是亚克力胶上板裂开了
换了碳纤上板 , 应该耐炸很多

楼主(2015-06-18):
引用 网友H:
我只想问这个808会拍到桨吗?

拍倒桨的 ,
没看过视频吗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88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倒桨的 ,
没看过视频吗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 ...

ipad看不到论坛帖子里的视频,无语呀。

网友I:
是不是不用怎么调试。直接用h机架参数即可。cc3d参数很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不用怎么调试。直接用h机架参数即可。cc3d参数很难调

对的, 选H型就可以 ,
用电 3S 1800 -2200 最合适 , 不用调PID !
因为6轴动力强 , 1500 或以下 , 愈轻的电池就会愈抖 , 要调低P ...

网友:
小⑥ 机架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选H型就可以 ,
用电 3S 1800 -2200 最合适 , 不用调PID !
因为6轴动力强 , 1500 或以下 , 愈轻 ...

感谢大神回复。看到你装的机超级帅。之前cc3d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300很耐,就是上板是亚克力的比较脆,注意一点,我是在上板上面开了四个圆孔上狗,上螺丝的时候把上板搞 ...

玩过四轴,没玩过六轴,是不是六轴坏了一轴仍能正常飞行啊,求科普

网友(2015-07-25):
刚开始我选的HEXACOPTER X,炸机了无论怎么调都没能调好。后来看了楼主的帖子换成HEXACOPTER H后其他都默认就稳稳的了。感谢楼主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J(2015-08-24):
很漂亮的说,请问楼主808如何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漂亮的说,请问楼主808如何固定呢??

原装有小型减震球云台 , 可加片3M双面胶贴在云台板就可以 !!!
不过最近我没有减震球云台 , 因银燕1806+ATG5040震动轻微 ,
就是直接把808用3M双面胶贴在机底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有小型减震球云台 , 可加片3M双面胶贴在云台板就可以 !!!
不过最近我没有减震球云台 , 因银燕1806+A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装有小型减震球云台 , 可加片3M双面胶贴在云台板就可以 !!!
不过最近我没有减震球云台 , 因银燕1806+A ...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碳纤维面板在哪里买呢?我的已经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碳纤维面板在哪里买呢?我的已经炸坏了

找店主买的 , TAOBAO没上架 !
听说最近有飞友问过已没有碳纤维面板 , 不知现在有没有

网友(2016-01-15):
楼主求机架的购买地址,另外这个机子装APM2.8 弯针的 能装下吗?手里有闲置的APM。

网友:
之前买过蝉,图片好看,拿到手加工十分粗糙,喷漆都堆叠在一起,东西对不起这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