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9和KST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5-05-14):
有个天9的控,我用了4个KST  215的舵机,上电之后一搬舵就抖舵?所有舵机都是这个情况?请问是不是控不支持数码舵机??????

楼主:
自己先找个沙发,坐等高手指教!(难道都没遇到过这类现象?)

网友A:
天九的电位器 精度达不到要求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的电位器 精度达不到要求 而已

谢谢指点!

网友B:
看来,好点的舫机 要配好 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好点的舫机 要配好 控!

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