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设置里硬解和软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5-14):
各位你们一般是软解还是硬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如果硬件平台支持的话,使用硬解。软件是使用通用解码算法,用处理器运算,速度相对较慢,占用处理器和内存,同时对于其它软件运行造成影响。硬解是使用图形处理单元(GPU)内建的解码算法,由图形处理单元直接输出。速度快。并且不影响其它功能操作。另外补充一下,硬解也要APP支持,如果APP不支持该芯片类型,就算启用了,也依然是软解。同时还要注意芯片支持的硬解格式,比如某些低端芯片,只能硬解720P,如果拿来解1080P,崩溃几乎是注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平台支持的话,使用硬解。软件是使用通用解码算法,用处理器运算,速度相对较慢,占用处理器和内存 ...

学习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