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00从X4改造成X8

楼主(2015-05-14):
我把以前留下的电机和电调都用上了!上面的是2216kV800下面的是2212kV980。APM默认参数,昨天飞了一下,感觉还行。

网友A:
这样效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效率高吗

就是玩。昨天看新动模型的文章介绍。上下电机动力会损失17%。

网友:
桨太小,X8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玩。昨天看新动模型的文章介绍。上下电机动力会损失17%。

我以前想做一个四发固定翼,两前两后这么装法,一直没行动。

网友:
我去。。。。500.。。X8

网友B:
机架刚性会不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刚性会不会不够!

这个还不知道!22系列的电机功率也不大,应该没事吧。

网友C:
这机架都要改X8这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都要改X8这么暴力?

瞎折腾,哈哈。

网友:
X8注重的是大载重, 这样太费电了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起飞没,什么效率,看看和我的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建议把2216换到下层,下层效率比上层高10%,而且散热特好。
双层电机比单层平铺效率低,但绝对没有低17%,多架真机实测结果。

网友:
我只想看看视频再说

网友:
450 我的头像说明一切。  表示 OSD 用在X8上好像有问题

网友:
想改 Y6但一直不知道从哪里着手,要不然,手里的Sk500架子就浪费了。

网友:
鸡架太软了,效果一般吧

网友:
LZ给了个好思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