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5-05-14):
我用的是飓风2206 1900kv的电机,mini20a的电调,电调超级小,挺喜欢的,但是飞起来不行啊,四轴转向的时候,比如向左转,反牙的两个加速,正牙的减速,四轴就左转了,可是我的鸡鸡转了每次都抖一下,有时候感觉快翻了。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啊?还是什么原因?
我感觉是那两个减速的电机在转向完成,应该加速然后保持平衡,总感觉速度起不来,慢一步。是这个电调不行还是电机不行?还是飞控问题?还是这个是4s动力,1900kv,6045桨,我用的3s电,这个电压小,电调能反应过来,是电机kv低,出现的这个问题?
求助啊。新手不懂啊。

楼主:
一开始怀疑电机,后来基本排除了,后来怀疑飞控,也感觉不像。现在最觉得可能的是电机电调搭配不合适或者就是3s电池,kv值小。
求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不打算怀疑一下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打算怀疑一下pid?

pid是什么

网友:
...你要是cc3d的话...建议搜索一下论坛的教程..

网友:
就是你设置的飞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