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装个喇叭吗?~~~~QAV280跑道航线练习~~~~

楼主(2015-05-14):
跑道练航线只飞了这一次,人比较多。
航线和高度控制还是不行,
本想固定一条跑道,最低高度飞的(有状况收油落地,相对安全点),
发上来给大家娱乐娱乐,
关于安全,大家别吐槽了,都在可控范围。
下图是本地模友穿越机小聚照。

?qq-pf-to=pcqq.group

网友:
这个练习方法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808拍的么

网友:
我之前练习穿越也会找固定的东西作为参照物..按照那个固定的线路飞行..倒是不一定非要跑到..随便画两条线也是可以的..主要就是练习控制..

网友:
好强大的队伍啊!

网友A:
高度掉高问题我发现都是在你转弯的时候,请问你是美国手吗。如果是的话,转方向的时候注意不要移动油门,手要稳,一般CC3D飞起来有一定速度的话,基本不掉高的,有掉的基本都是人为的

网友: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掉高问题我发现都是在你转弯的时候,请问你是美国手吗。如果是的话,转方向的时候注意不要移动油门,手 ...

多谢!说反了,我的问题是补油多了,老是上升,俯仰没控制好,我的高度是想保持在离地最小高度(相当于贴地飞行),这样飞行安全系数高点,也省电。

网友:
你没有不油,转弯一样上升,需要的是加大舵量,收油

网友:
看得我睡着了

网友:
飞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说反了,我的问题是补油多了,老是上升,俯仰没控制好,我的高度是想保持在离地最小高度 ...

升高和掉高,这两个其实都是油门控制不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