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六轴机架

楼主(2015-05-14):
求推荐好用的六轴机架   上15寸桨的

网友:
同问, 要能挂NEX5云台的

网友:
开源模型V6

网友A:
V6是目前六轴中实用和外形最好的一款!当然价格稍贵!也可考虑乐逸机架、是后面出的全关仿V6、架子的实用度没用过不知道!只用过V6只敢说V6

网友:
v6挺实用的

网友:
提供多轴机架设计仿制服务 有需求的可以加QQ408220310

网友B:
还是推荐买些大厂的吧,个人自组的机架买的时候便宜,坏的时候就贵了,没零件,还必须在他那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V6是目前六轴中实用和外形最好的一款!当然价格稍贵!也可考虑乐逸机架、是后面出的全关仿V6、架子的实用度 ...

求箱子购买地址

网友:
箱子是定做的,TB上随便一家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