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换电机吗?

楼主(2015-05-14):
请大神们看一下这个机机能不能换成厂无刷电机,7.4V供电,

楼主:
机翼560,机身600,重量630克

网友A:
这个有刷的吧,要换连电调都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刷的吧,要换连电调都得换。

这个我知道,换多少KV的电机啊?我有30A的电调,

网友:
还有接收吧2S电应该4000KV以上吧,参考一下同级别的模型看看。

网友B:
浩马特2626电机,好盈20A电调,关于接线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9638199288.74.ZQ7bY2&id=38018243627

网友:
虽然说不是美嘉欣的但是都差不多

网友:
必须能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浩马特2626电机,好盈20A电调,关于接线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963819928 ...

这个是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浩马特2626电机,好盈20A电调,关于接线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963819928 ...

我这个和美嘉欣的接收器不一样啊!电调的信号线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