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ng!技术贴,给v922换上双发8520空心杯电机,动力直逼无刷!

楼主(2015-05-14):
LZ前年入的v922,首翻也是归功于它,只炸坏过两幅桨,两根尾管,一个脚架,一根主轴(碳纤主轴上螺丝就是个错误,现在我没有上螺丝,当然绝对不会掉链子),一根横轴(六七米高度撞到电线摔下来),一个头罩,换过两只碳膜,炸机接近百次。

随着手法的进步,逐渐感觉到原厂N30电机在动力上的不足。
于是开始寻找替代电机,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N40电机就是我尝试的第一种方案了,虽然比原厂N30长一些,但是磁性要弱很多,在动力上与原厂电机相当,所以改装宣布失败。
但是N40价格便宜啊,一块多,着实造福了很多模友。

对了,N40电机的动力,我前面有测试,测试方法是保证正负螺距对称的情况下,把v922放在电子秤上面并固定好,然后v922工作在3D模式下最大负螺距的推力,满电测试得出的持久推力是85g~91g之间,对于51g的自重来说,温柔3D还可以。
按照同样的方法测试v977,推力可以达到130+,而且不怎么掉转,无刷就是不一样!这不废话嘛。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为啥不给v922改无刷,一劳永逸。
我也考虑过,后来想了想,给v922改无刷,成本高,线性不好,启动麻烦,主板还抱着一孩子(电调)似的(难看),最重要的一点,lz比较倔!不达到目标绝不罢休!

于是LZ又开始了第二种方案,在机身搭载N40电机的情况下,又在机身侧面固定上了一只8520空心杯电机,结果也是差强人意,此方案再次宣布失败。失败原因:强磁电机与空心杯电机参数差别太大,无法协同工作发挥最佳效率。

2014年2月入了v977之后,就把v922晾一旁了,然后儿子出生了,更没有时间了,改装方案也暂时搁置了。

之后就是偶尔逛逛论坛什么的,有一天,在优酷上看到有高手用有刷super cp连续的自旋翻(论坛的v966广告贴里,厂手飞v966也是轻松自旋翻),彩虹也做的不错,顿时对8520空心杯刮目相看!我一直以为空心杯的优点只是安静,效率高(额度负载电流小,发热小),震动小,线性好,重量轻,没想到扭力也不差。

于是突发奇想,这就是第三个方案——把v922的强磁电机拆掉,换上两只8520空心杯电机。

从主电机供电来说,主板应该可以满足两只空心杯的,工业上有采用两台直流永磁电机驱动同一负载的情况,优点如下,两只电机协同工作,负荷几乎减半,发热大幅降低,电机的平均工作电流降低,而正常负荷下,空心杯的使用寿命会大大延长,论坛有技术宅进行过这方面的测试,楼下贴出地址。

昨天出去试飞了一下,动力大增,初步感觉已经接近v977,但是锁尾跟不上,等我换上720尾电机再出去试试再来汇报。

楼主:
上面提到的论坛技术宅发的空心杯寿命测试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880因为手机粘贴地址会乱跑。
下面是8520电机固定好之后的照片

图中有AB胶的地方是用了两小截热狗竹签,先截取好长度,然后蘸上AB胶,直接放进去,之后又加固了一下。
AB胶的强度够用了,之前没有加固是的时候已经炸机三次了,电机没有出现松动迹象,加固之后就更稳定了。

楼主:
机身安装的500mah电池,不带头罩54克(如果是原厂300mah电池,全重49克),没有长时间测试是因为十字盘始终会慢慢修正,由于是固定在电子秤上面的,所以震动越来越大,脚架也会弯曲,而且有掉转现象。
实测最大推力接近120克,而且当时已经开始震动了。
考虑到v977的全重是58克,最大推力是130+,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搭载双8520电机的v922在动力上已经接近无刷的v977了,该方案对动力确实有明显提升。下面是推力测试视频

后续再发续航视频

楼主:
室内悬停四分半,电池是两年了,原厂300mah,大概七十次放电。落地后空心杯电机能摸五六秒,稍微有些烫,比改装前要凉快太多了。
室外试飞视频,有时间了再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楼发最大推力视频,还未拍

那有位置放得下 2個 8520 ?

网友:
另辟蹊径,锲而不舍,期待实验结果。锁尾是否可以加长尾杆改善?

网友B:
实在想不到922竟然还能这样改8520空心杯用,很创新的想法2个空心杯一起工作动力应该不一般吧,不过用AB胶固定8520空心杯在机架上万一炸机电机不是脱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位置放得下 2個 8520 ?

当然能放得下两个了,放三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两个就已经满足要求了,三个没有必要。上面发图了,AB胶已经被我使用的炉火纯青,试飞了一次,由于频繁甩尾炸机三次,电机没有震到,之后又加固了一下,更耐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想不到922竟然还能这样改8520空心杯用,很创新的想法2个空心杯一起工作动力应该不一般吧,不过 ...

上面贴出动力测试视频了,动力接近v977了。
电机固定的很结实,去年8520搭配N40时只是简单固定了一下,结果拆的时候就费了很大力气,刀片切了很多刀才取下电机。
现在最关切的问题就是续航了,有时间还会继续更新。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C:
期待楼主研发3D打印的双发机身!

网友C:
真是有创意,关注。为啥不锁尾呢?

网友:
好贴,等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有创意,关注。为啥不锁尾呢?

主桨转速提高了,原厂716电机肯定锁不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贴出动力测试视频了,动力接近v977了。
电机固定的很结实,去年8520搭配N40时只是简单固定了一下, ...

你这个922改用2个8520空心杯动力不错,3D模式下续航多久?我改那个无刷hcp100 用360毫安25C电池3D飞行有5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922改用2个8520空心杯动力不错,3D模式下续航多久?我改那个无刷hcp100 用360毫安25C电池3D飞行有5 ...

3D续航还不清楚,明天下午估计有时间出去。问个问题,你的黑金是收的二手还是买的?多少银子?线性好不?

网友: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3D续航还不清楚,明天下午估计有时间出去。问个问题,你的黑金是收的二手还是买的?多少银子?线性好不? ...

我hcp100用的黑金和电调是收2手的,电调是CP用的10A定速电调,目前的设置飞行线性还不错,黑金暂时没发现有掉转的现象。。

网友D:
按这牛X的思路。。。。其实可以改个双内转无刷+双空心杯锁尾(减速组)大概能钟摆了

网友:
创意无处不在,电机和主齿轮的位置一定准,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动力上是媲美无刷了,在发热以及续航上面的表现怎么样,无刷的优点不止是动力方面,也在于无刷可以连续飞十几电动力基本不会减弱,不知道使用两个空心杯在这方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这牛X的思路。。。。其实可以改个双内转无刷+双空心杯锁尾(减速组)大概能钟摆了

现在就可以做钟摆了,双无刷难度太大,双有刷已经够用了。
720电机锁尾也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上是媲美无刷了,在发热以及续航上面的表现怎么样,无刷的优点不止是动力方面,也在于无刷可以连续飞十 ...

发热比较小,原厂强磁的五分钟下来根本不能摸,这个空心杯下来后不烫手,续航方面,昨天下午到郊外试飞了一下,三级以上的风,还到处都是杨絮。

网友F(2015-07-16):
楼主有更新吗 分享一下吧

网友:
很好的改造方案,要收藏!

网友G:
双发构思很好,增加了动力,成本又低,如果锁尾搞好的话真心不错!

网友:
伟力会不会找你去做产品设计师

网友:
老乡NX 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更新吗 分享一下吧

很久没有来了,原厂电池可以悬停四分多点,电池两年多些,五六十起落,可见我的出勤次数有多可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发构思很好,增加了动力,成本又低,如果锁尾搞好的话真心不错!

现在俩孩子了,很久没折腾了。
猛操作油门也不甩尾,但是有金鱼尾,怀疑是机身或者尾管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俩孩子了,很久没折腾了。
猛操作油门也不甩尾,但是有金鱼尾,怀疑是机身或者尾管强度不够。

抽空玩玩,减压舒心!不求太上进~但求开心!

网友H:
很好很强大,想知道楼主双电机的接线用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很强大,想知道楼主双电机的接线用串联还是并联?

并联的话动力增倍,串联的话动力减半,两只电机加一起也只有改装前一只电机的一半动力。关键是现在动力是上去了,但是可能是机身吃不消,有金鱼尾,影响还是蛮大的。

网友(2016-03-20):
谁有3D打印机 打印个机架  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