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接了舵机之后电调发烫严重

楼主(2015-05-14):
在家调飞控不接舵机 不接相机 电调温度正常 出去测试gps 接了舵机 不接相机结果发热很严重 导致飞控时断时续 不能正常工作了 这是为啥啊 电调是天行者40a 飞控是f2 电机根本没开过 舵机也只是测试自稳的时候摇晃了下机身 我的飞控是收二手的 会不会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呢

网友:
都上飞控了还不单独供电,电调的5v供电能力有限,飞控不加**供电模块的话再主电压波动时回出现抽风甚至失控

网友:
你的40A电调有两款支持3s用的是普通线性模块稳压,所以发热大,温度高了就会保护。支持4S的采用开关电源就没问题。

网友:
楼闪说得对, 买电调  选择UBEC的,不懂就问卖家。

玩FPV 飞机都不小 而且供电也多, 必须用ubec 电调。才更好 发热更小!

网友:
电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