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bus模式连接云台的提问

楼主(2015-05-14):
请问下我用at9遥控,用sbus模式,连接2轴云台的话,接第几通道?怎么设置?

网友:
请问AT9遥控器,能否做头追?

网友A:
使用新版接收机,新版接收机SBUS时,123对应的是789PWM信号输出参看这个教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新版接收机,新版接收机SBUS时,123对应的是789PWM信号输出参看这个教程设置

感谢泡泡老师回帖。泡泡老师有关我naza还有at9的视频都看了。没想到这个设置居然在设置零度这边的哈。问题已经解决,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