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DJI NAZA M V2

楼主(2015-05-14):
  • 基本配置机架飞越680 PRO,Naza M V2全套 ,miniIOSD,恒力4822 390V,天地飞9
    连接调参软件正常
    起飞前校准GPS
    起飞后低空(3米内)测试基本操控正常,5分钟后拉高到5米左右,突然不受控,向一个方向倾斜飞行
  • 别人送的自制机架轴距700,直接移植上面机器的主控+miniIOSD+GPS ,PUM为以前680上(炸鸡,GPS玉碎,主控不工作,LED和PUM还能工作)恒力4822 390V,天地飞9
    连接调参软件正常
    起飞前校准GPS
    拜杆启动后推油门,直接翻滚,无法起飞
    以上就是面临的2个棘手问题,请各位大能帮忙分析下原因,该怎么去调整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机架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机架磁干扰

请教机架磁干扰是指的问题1还是问题2,怎么解决呢

网友:
换一个机架

网友B:
这种铝合金方管机架的刚性不一定好,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铝合金方管机架的刚性不一定好,丢了吧。

这个机架本来就是用来装着试试看的,问题是奇怪为什么完全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本来就是用来装着试试看的,问题是奇怪为什么完全飞不起来

中心版看上去都变形了,难保证各个电机轴的垂直及平衡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