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680配置

楼主(2015-05-14):
新手请教下配置。飞越680pro。朗宇3508KV350...6S10000电池。乐天40A电调。1238正反桨。带垃圾两轴云台挂狗。这个配置可以吗?续航能多久?

网友:
13-15分钟吧!

网友:
差不多15分钟~

网友A:
给你一个挂狗的最佳配置,飞跃650四轴、3508电机、1555折叠浆、30A铂金、4s10000电池、蜻蜓3轴云台、832图传、pix或naza li,绝对25分钟以上!我亲装过,狗上四轴就行,我装过飞跃690六轴,对云台要求太高,效果不好,且最大只能上13寸桨,效率差。还是四轴挂狗靠谱。1555寸折叠浆比碳桨方便。效率也高,噪音低,亲测!而且大桨抗风性能高!4s5000就能飞15分钟左右!650级别的别上6s,对鸡鸡的震动过大,鸡鸡重了稳定性不好。以上都是我亲测组装过的一些经验,但愿对你有用,做个参考!

网友:
想拍摄效果好,没有果冻,建议直接上3轴云台,别折腾2轴狗台了,我之前也折腾过2个两轴的,都不行,最后一上3轴,效果立马变了,花了很多冤枉钱,记住,玩航模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多看帖子,直接上好点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
话说回来觉得很好笑,玩了一年多的多轴,花了大几W,装了6/7辆鸡鸡,真正能出片的也就一架,一直怀着DIY至上的精神,从来不买成品机,这次精灵3出来实在顶不住了,出手上了一台,真是**觉得这一年来白折腾了,画质、图像稳定性、高清数字图传是DIY望尘莫及的。但DIY确实学到了好多东西,也带来很多痛苦和快乐!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挂狗的最佳配置,飞跃650四轴、3508电机、1555折叠浆、30A铂金、4s10000电池、蜻蜓3轴云台、832图 ...

3508用多少kv的啊?

网友A:
4s电池就4++kv,6s电池就3++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电池就4++kv,6s电池就3++kv

好的,谢谢

网友:
有感于5楼6楼的话,3轴云台必需的,效果绝对。6楼的话我太有同感了,同样我也是坚持DIY的精神,4月25日大疆南京新手训练营开始着魔,从小白开始,历时1个月,第一架挂狗4轴开始试飞,采用X2216配置,上了3轴云台,结果是总重严重超标,上去后摇摇欲坠的样子,飞友都不敢飞我的机子,后来又换了4个电机,采用V2814,略有改善,但是还是不能50%悬停,有点不够,主要是轴距太小,看来机架又要换了。前前后后也已经花了万把,同事都说不值得,但我觉得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快乐是别人无法体会的,谁做谁知道。

网友:
10000电池太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