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小胖子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5-05-14):
1,apm飞控小胖子v尾翼直接在apm上设定,遥控器的不设定v
2,设定正确后,在增稳模式下左右倾斜,机头方向不动,副翼动,v尾翼是否动作补偿,应该设定v尾翼动还是不动。第一次用v尾,补偿这个很迷糊
3,设定失控返航的时候,关控后,先显示热点环绕,然后显示返航,电机不转,油门没有输出,是不是在地面测试的原因,不启动,返航的油门比例在哪里设定。
4,小胖子用2814朗宇1100kv 9060桨合适吗 用4s5100,还3s5100,这些都是手上现有的,合适的话就不用在买了.
5,用小蚁相机,云台帮忙推荐一下
6,apm,固定自动调参数好用吗,
7,和我配置相仿的麻烦发一下apm关键参数的设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
2814 KV1100 9060 4S很省电,满载起飞有压力。我的fx-61用的是2814 Kv1250 1060 4S。相同机型的参数WIKI上都能下载得到。

网友:
配置合适,

APM固定翼自动调参很好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后加手动优化既可爽飞!同样配置5000电10KM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斜飞机方向会同向补偿,保持一定的角度,防止飞机侧滑,p值越高越明显。转向飞机方向舵瞬间反向补偿,同 ...

就是说手持飞机倾斜时候,副翼动,v尾翼也做补偿,遥控器控制飞机副翼的时候,v 尾翼也有补偿动作,动作大小设定p值,我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后加手动优化既可爽飞!同样配置5000电10KM无压力!

还得请教返航是不是在地面的时候油门不输出,飞控在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请教返航是不是在地面的时候油门不输出,飞控在测试

返航在地面是没有油门输出,玩APM必须深入学习理解,玩懂后你会觉得很强大,才200元不到的板子

网友:
没gps信号,返航电机不会转的

网友:
我哦也刚入PIX,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2015-06-17):
小白同求APM装小胖的一步一步的详细教程

网友C(2016-09-14):
兄弟,飞控里怎么调v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飞控里怎么调v尾了

看网上 泡泡老师的就挺好

网友:
已经调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后加手动优化既可爽飞!同样配置5000电10KM无压力!

自动调参怎么使用,现在有点蒙了

网友D(2016-12-24):
引用 网友C:
自动调参怎么使用,现在有点蒙了

我的起飞到很成功 就是上天后 太灵活了 稍稍动一下 摇杆就 各种翻滚 要自动调参后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起飞到很成功 就是上天后 太灵活了 稍稍动一下 摇杆就 各种翻滚 要自动调参后才行吗?

舵量调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