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标放到模型上,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规定的不能大于200米 ...
信标放到模型上,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规定的不能大于200米发射距离!

楼主(2015-05-14):
经历两次飞机飞丢,漫长的寻找过程后,我开始准备考虑用测向的方式找失踪的飞机。
仔细学习后,发现信号源是个问题,大部分都挺大的,小的好像只有UHF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lb6qJw&id=44132581508&ns=1&abbucket=15#detail
或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1.2.MCT5va&id=41827183249&scm=1007.10115.6103.i41827135363&pvid=583f2bd1-44ab-41a8-8eb2-810585591098
这种不能用普通的测向机,只能用400兆的测向机,或者八木天线+对讲机。
在咨询卖家的时候,他说这种信号源不能用在航模上,因为“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规定的不能大于200米发射距离!”
我的问题是,
一、“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规定的不能大于200米发射距离!”,这个是什么规定,具体指什么,网上没找到这条规定。
二、 除了UHF,是否有其他小一点的信号源
====================================================================================================
补充说明:我知道用GPS的方式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暂时先不考虑GPS。因此各位回复,可不用考虑GPS,等我这个测向折腾好,再折腾GPS。
想用测向的原因是小时候没钱没条件玩,所以这次正好顺便也玩玩测向。不过确实太大的八木天线有点夸张。

网友A:
买一个汽车GPS定位器 我买了 GPS定位器加终身平台费160 流量卡40元 卡是一年的

网友B:
路过。卤煮继续

网友C:
想象了一下 LZ 拿个八木天线找飞机,就感觉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日本鬼子的雷达车。
如果你有GPS,可以手机短信模块,很便宜。脱控启动,随便买个二手老手机,拆了用发射。就算最终找不到,也就是100块补办一个卡。飞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卡装里面,朋友的卡设成接受端。有点儿电子基础的,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