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装尾无刷,需要加电调吗?

楼主(2015-05-14):
应该加电调还是原厂电调1拖2
没图你们是不会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调

谢谢,哪个尾电机好点,淘宝上一堆,什么黑金的,100s的,还有好几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哪个尾电机好点,淘宝上一堆,什么黑金的,100s的,还有好几种

100S的尾无刷可以试试,应该都用10A电调,我也没弄过双无刷。977用几块钱的720和48MM尾桨锁得杠杠的。

网友:
没必要 成本太高
977没折腾的价值和必要   有钱可以换个hcp100s  mcpx 02s 都可以折腾

网友:
看图片的

网友:
977原装锁尾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的尾无刷可以试试,应该都用10A电调,我也没弄过双无刷。977用几块钱的720和48MM尾桨锁得杠杠的。

加长舵臂,换9t铜齿,换了可以增加舵距的金属件,太猛锁不住了

网友:
977的性能和动力属于中规中矩,不要在多个方面刻意加强,加长舵臂和更换9T铜齿任选一即可,还有,改无刷浪费的精力也是成本,最后还不见得比空心杯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舵臂,换9t铜齿,换了可以增加舵距的金属件,太猛锁不住了

我6050用的黑金12000的,用720+48mm桨能锁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舵臂,换9t铜齿,换了可以增加舵距的金属件,太猛锁不住了

9T铜齿慎用,NMB轴承都射桨的路过

网友: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

网友:
无刷锁尾。。。。。如果真的好,没人用空心杯锁尾了
对于厂家来说加个10%成本,卖价可以起码多20%
能用空心杯锁尾的肯定优先选空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