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云台转动角度大了就会抖动究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14):
ROLL和YAW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转都行,但是PITCH就总是有问题,正负超过20度这样就会乱抖。。。之前用gopro的云就有这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现在新做一个微单的云台还是这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话说……在正常飞行时,飞机也倾不了这么大的角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在正常飞行时,飞机也倾不了这么大的角度吧?

只是觉得奇怪,想找找原因。。。

网友B:
我也发现这问题 但是正常飞行后没有了 一般是通电时会出现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俯仰角度大的时候就发癫了。询问过淘宝卖家,说8位的板子就是有这个毛病,请问各位大神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俯仰角度大的时候就发癫了。询问过淘宝卖家,说8位的板子就是有这个毛病,请问各位大神是 ...

我是32位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问题 但是正常飞行后没有了 一般是通电时会出现

正常飞行一般达不到那么大的角度,手持的时候这问题就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32位的板子......

那就不懂了

网友D:
Pitch随角度而抖,常见原因:
*) 重心调节不准。
*) 机构刚性不足,电机轴虚位。单边臂的更容易出现。
*) 负载(相机)本身松垮,特别是有翻转屏的。有时内镜组晃动也会被云台放大。
*) Sensor板安装位置和减震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飞行一般达不到那么大的角度,手持的时候这问题就明显了。。

好的云台是不是就是 就不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云台是不是就是 就不会呢

看别人调得好的怎么翻滚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tch随角度而抖,常见原因:
*) 重心调节不准。
*) 机构刚性不足,电机轴虚位。单边臂的更容易出现。
...

确实是单边臂的感觉应该还是重心的影响......pitch到一定角度后重心轴偏移增大造成yaw轴不平衡,不好调啊

网友E(2015-06-17):
最近版程序里有根据电机相位预测姿态的功能,俯仰就可以想多大就多大了,选相叫啥estimate from frame之类的东西,忘了具体名字了,勾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版程序里有根据电机相位预测姿态的功能,俯仰就可以想多大就多大了,选相叫啥estimate from frame之类 ...

没找到类似选项啊......哪个版本的软件呢?070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类似选项啊......哪个版本的软件呢?070么?

在follow那一栏里

楼主:
好吧..谢了...忘了说我用的不是SimpleBGC

网友:
横滚角度小,俯仰到90度都没事,双传感器没有单传感器表现好。我也是storm32爱好者,请加Q215218530交流吧

网友:
某些云台的重心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