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GT3c

楼主(2015-05-14):
新入GT3C,接了中特威40A电调,现在情况是,要把手柄扣住,才是最小油门,放开就大油门,,如果把油门设置反向,那就是倒车推到底才是最小油门,,,是不是电调要设置啥呢?

网友A:
你这情况和我一样,我折腾了很久都搞不明白这事情,同问一把

楼主:
现在弄了能用了,,但是,一接电的时候,手要往上扣在倒车的最高位,电调才能认为是油门最低位,自检通过后,可以放手,扣油门就能正常使用了,,,,这是得设置哪里啊,,

网友B:
第一次使用电调都要进行油门设置的,网上搜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