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之前起滑问题后续

楼主(2015-05-14):
经过几天的改造,现已将出轴向下移动了接近9MM,几乎贴底了,但是碍于电机的高度,还是有点向下5°左右的角度,出轴长度现在是8CM左右,比之前短了4CM多,同时新购了3S 5200电池两枚,用于本船使用,周末准备继续试航,测试当时的起滑距离问题,感谢本论坛的各位大侠,特别感谢虾哥又上图又上视频的指教,希望能达到小弟预期的效果就可以了,咱也不需要开得有多快,只要起滑速度快点就满足了,这速度在公园里已经够用了

网友A:
电池一家买的,你用着怎么样

网友:
我也换了一个2848电机,3100kv的,速度很快,起滑也慢了,全速会左右摇晃,看来还得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家买的,你用着怎么样

才买的,还没试过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电池是不是要往左边一点来反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电池是不是要往左边一点来反扭的?

船被我拆了,发现很多问题,电机也不行,订单又下了个2858 3600KV的,准备重新布局船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船被我拆了,发现很多问题,电机也不行,订单又下了个2858 3600KV的,准备重新布局船内

要换电机也不一定要再买那种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换电机也不一定要再买那种电机吧?

如果上了3650或者3660电机,就需要更换更大的电调或者更专业的船用电调,同时需要上4S或以上的电池,我需要在最节约的情况下更换费用最低的配件,只要实现起滑快点就可以了,用的又是玩具船壳,不太愿意耗费太多金钱在这上面

网友D:
那就等你的视频,我的船和你的一样也不起滑,等你的数据

网友:
楼主上你 船视频来看看。  我还是那句(船轻好跑)

网友:
对新手来说玩这种六七十公分的船最简单的捷径就是尽量搭配大桨,只要重心位置与桨轴位不太离谱就很好玩了。例如这船选直径40以上的桨。说到底就是电机的kv值、电机尺寸以及供电电压(电压不要一味追高)等参数适合搭配大桨。
注意,俺说的是“玩船”,不是“飙船”哈。

网友:
那明天听水爬大哥的话加大桨时下,现在是435铜桨

网友D:
明天听下水爬兄的话换桨试下,现在4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听下水爬兄的话换桨试下,现在435

如果4000kv以下外转子(质量过得去的380级)用3s电可以试40左右的浆,但高kv的内转子千万别带这么大的桨。直径36或40的玩具桨因螺距比很低,拿来对付难起滑的船相当有效。

船跑起来再慢慢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等你的视频,我的船和你的一样也不起滑,等你的数据

船在上周末已经试航了,改了很多地方,装上了2858 3600KV,用了30CM的长硬轴,现在电机位置几乎在船的中间,尾出轴大概8.5CM,轴离底部0.8~1CM,虽然和船底不是保持平行,但角度小了很多,电池用的3S 5200 25C 放置在船的左侧,静止状态时候虽然船是有点左侧下沉,但行驶后可以抗反扭,作用很大,桨用的434硬塑料桨,起滑相当快,来点油门就起滑了,动力很强,目测时速大概在50KM左右(开了8年多车,时速可以感觉出来),动力是强了很多,但是半油门船就开始左右晃了,不稳当了,公园里有很多电动游船,开来开去就会有点小水圈,我的船开上水圈就会跳啊跳的,需要调整的地方还很多,开了几圈之后发现电机相当烫,手碰不上去,估计要个70~80度,电调倒是温温的,可能是桨入水太深,电机耗能太大就开始发烫,目前继续调整中,改变下水冷用3通分别冷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在上周末已经试航了,改了很多地方,装上了2858 3600KV,用了30CM的长硬轴,现在电机位置几乎在船的中 ...

增强水冷不会让电机的温度有较大的改变,这个体积的船不应该用这种电机跑,当然不建议用36以上的电机,同是28的电机还有较好的选择,跑这个速度
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高温,如果一个入水口三通更不可取。
半浸桨的反扭力在你这个船上可以不理会它的存在,大胆地把电池放在合适的位置看看能否改变船的晃动。
起滑的加快归功于动力的加强(KV高了),动力大了速度相应也增加,速度快了又带出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
祝你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网友C:
如果你现在水冷正常的话,电机就这么热,是因为电流过大(对于电机来说)的缘故,如果增强水冷不能解决问题(一般不能,除非你目前的水冷不正常,但看你的布局水冷应该没有问题)
只有减低电流才能让电机的温度降到能接受的程度,电流的减少,必然是桨直径,螺距的减少,桨入水深度的减少等等,由于改变了这些,船的动力又减少了,
可能又回到没有换电机之前的状态,或者改善不明显。
还有,你跑过现在的速度后,更不想回到原来的速度了,这样怎么办呢?只好又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现在水冷正常的话,电机就这么热,是因为电流过大(对于电机来说)的缘故,如果增强水冷不能解决问题 ...

船这东西是真的折腾,改一次出轴就是拆一次,没几下船壳就坏了,还好船壳是个便宜货,再买也花不了多少钱,现在又入了软轴套装+CNC 435桨,比划了一下好像又不能装,有点瞎折腾的味道了,要好好想想怎么改了

网友:
其实你没有必要换轴系,换套适合这个船的动力,再加上精心调整就可以了,这样的船壳不碰撞还是很好跑的,
跑个60公里不是什么难度。
每个船壳都要有同他适应的动力匹配的,动力太小推不起,船跑不出该有的姿势,动力太大也受不了。
而且这方面没有可以准确计算的数据,都是靠自己或者走在前面的人用钱探索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