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云台控制板摇杆的吗?

楼主(2015-05-14):
买了一个云台控制板遥杆,看了半天也试着接线,摇杆似乎没有起到作用。云台控制版上的控制端接线包含GND、VCC、A1、A2等,对应云台控制版摇杆上也有GND、5V、A1、A2等。但是接上没有任何反应。
请教各位大神,云台控制版和云台控制版摇杆怎么连接?有没有图?或者说云台控制版摇杆到底怎么用?

楼主:
没有用过的吗?淘宝那些店家只知道卖,没有一点售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的吗?淘宝那些店家只知道卖,没有一点售后

你们找错对像了!我买的那家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找错对像了!我买的那家就不错。。。。!

什么牌子?推荐一下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是否有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是否有5V供电。

好像是有的,不能直接接云台控制板吗?

网友C:
你要在调参里设置模拟量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的,不能直接接云台控制板吗?

别“好像”,有些板子默认状态是没有5V输出的。

楼主:
控制接口(杜邦针)中间那根就是写的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在调参里设置模拟量输入。

调参软件里面那个是设定模拟量的?英文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接口(杜邦针)中间那根就是写的5V啊

量一下中间那根有无5V电压不行吗?有的板子是需要在右上角哪里用焊锡短接一下才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里面那个是设定模拟量的?英文看不懂

楼主:
找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