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那么久了突然想起来好赢V3 50A电调油门行程是怎么设的。

楼主(2015-05-14):
好赢V3 50A电调油门行程是怎么设的。也没见有摩友发过关于V3的油门行程。所以发帖想了解下,V3是怎么设油门行程的。。。。。。。一直都没设过油门行程。                     在论坛收了一架700E凤凰120A电调。收来加接收就直接飞。就是降落的时候油门松到百分之30左右突然加速但是不是很快的转速。然后继续松到0飞机才开始慢慢停下来。感觉也没大事。就是电机很烫,我也就做做钟摆侧摆。没理会就一直飞。今天飞第二块电池空中突然冒一股浓烟。飞机很快失去动力。第一次遇到处理不当落在树枝架的篱笆上了,坏了一个尾支撑。看了下是电机烧了,郁闷。 我感觉换控肯定要重新设置电调程序油门行程。不然不会烧电机啊。 想问下换控需要设置哪些步骤。第一次接触700级别。特别是电调不会设啊。现在用AT9飞的。

网友A:
说明书不是有么……  这样子飞700真的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不是有么……  这样子飞700真的好么………………

论坛收的套机。没有说明书

网友:
亮点是AT9飞700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不都一样的么,开机最高油门,自检后拉到最低

网友:
去网上下说明书啊。好盈写的很详细,凤凰的话,你不校油站飞烧电机就是教训了,凤凰设置要麻烦点,找下千红的帖子,他说的很详细。

网友B:
先吧油门设置成默认一条斜线,然后控开启,不要油门锁定,油门最大,给飞机上电,2秒后下啦油门完成校准

网友:
官网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