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六轴航拍配置

楼主(2015-05-14):
预算一万左右,能挂微单拍摄,续航最好能有20分钟左右,主要是动力配置跟机架的选择上比较抓瞎,还请各位前辈赐教一二。

网友:
我有套六轴双天5级别动力电调,有意联系我,344769447新手就算了

网友A:
朋友有架飞越680,上v2,挂三轴和狗,续航33分钟,估计换了微单应该有20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架飞越680,上v2,挂三轴和狗,续航33分钟,估计换了微单应该有20分钟吧。。。。。

33分钟请问什么动力加电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架飞越680,上v2,挂三轴和狗,续航33分钟,估计换了微单应该有20分钟吧。。。。。

飞越680能有33分钟?啥配置啊?亮瞎了!

网友C:
我的飞越680pro,用6S5200mah电池,带云台挂狗,朗宇3508,KV380,APC1238浆,重量2470克,留空时间13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越680pro,用6S5200mah电池,带云台挂狗,朗宇3508,KV380,APC1238浆,重量2470克,留空时间13分钟。 ...

这时间差不多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时间差不多了呀

我是想知道楼上说33分钟是什么配置,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越680能有33分钟?啥配置啊?亮瞎了!

砖头电池,顶配的三百多一对的碳浆

网友:
-_-||3508 380kv配1555桨和5200mah 6s电池,空机飞20-25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