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穿越

楼主(2015-05-14):
我也入魔小四轴。

网友A:
平板反了

网友:
看图片解毒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 tm机架

网友C:
电池放下面,很容易炸电池

网友D:
其实没必要装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反了

临时装的平板,还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 tm机架

感觉这个机架设计合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下面,很容易炸电池

有脚架,应该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装三叶桨

三叶桨是装着好看些,效率要差点

网友:
三叶会不会过载?接收天线紧挨着图传发射天线会不会有问题?最前面的铝柱为啥装在摄像头后面?450脚架玩嗨了会秒废。

网友E:
兄弟,头、尾的铝柱都要装在两边头上,这样安装强度会降低啊

网友F:
2天线装一起,干扰不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头、尾的铝柱都要装在两边头上,这样安装强度会降低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天线装一起,干扰不会很大吗?

还没拉距,等我试试看

网友:
喜欢。。。

LZ可否站内私信配件清单?

网友G:
我把摄像头换成25mm板子的,柱子换成25mm的尼龙对通,这样机身降低了不到一公分,更紧凑了。玩直机的都知道,这脚架是易损件。

网友:
你这个鹰眼挺贵的,下了血本啦

网友:
怎么上三叶桨啊

网友H:
你用的cc3d   yaw方向漂么?我买了两个yaw都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cc3d   yaw方向漂么?我买了两个yaw都漂

飘,跟固件有关系,跟硬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飘,跟固件有关系,跟硬件没关系

是么,那应该怎么弄,是地面站版本问题还是固件问题,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cc3d   yaw方向漂么?我买了两个yaw都漂

尾轴方向不飘,你试试装机时第一飞控板和机身四个浆平面前后左右保持平行。第二,软件里设置平衡时用水平尺量,让飞控一定水平。我认为这样调,应该不存在左右飘的情况,和直机一个道理,起飞时都会有左瓢的情况。最重要还是飞控和浆平面的平行,这些是硬件可调的,如果还是不行,那就等软件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摄像头换成25mm板子的,柱子换成25mm的尼龙对通,这样机身降低了不到一公分,更紧凑了。玩直机的都知道 ...

脚架肯定是易损件,我直机一般炸机基本是尾管和三轴报废,但是这脚架便宜啊!飞越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尾轴方向不飘,你试试装机时第一飞控板和机身四个浆平面前后左右保持平行。第二,软件里设置平衡时用水平 ...

我不是说飞机漂,是飞机静止时,地面站scope里面yaw方向角度慢慢漂,大概一分钟几度的样子,见图中,绿色线应该是平的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是说飞机漂,是飞机静止时,地面站scope里面yaw方向角度慢慢漂,大概一分钟几度的样子,见图中,绿色 ...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

你在哪家店买的,有连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哪家店买的,有连接没

Think Model

网友:
cc3d不做绝缘最大的毛病

网友:
楼主  机架不错  有没有链接?

网友:
遥控够高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