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APM压不准航线

楼主(2015-05-15):
如题,用MP画的任务区,生成了航线,飞机直飞时一直在沿航线走S型路线,过端点转弯时越过航点很大距离才能转回来。请问应该怎么调整?
谢谢!

网友:
压航线,,测绘啊

网友:
飞机飞控一起换。。。V尾就是压不准线。

网友:
你用M8N的GPS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A:
一般默认可以压的不错,试看看L1调整;我的是滑翔机L1参数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默认可以压的不错,试看看L1调整;我的是滑翔机L1参数18.

求APM说明书,多谢~

网友:
慢慢调试

网友:
固定翼用APM是不是很好飞。。飞多轴的飘过

楼主:
非专业,老板让干这么个活,没办法

网友:
有TLOG发过来看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网友:
貌似有一个感度是可以调整航线S

网友:
请问,调 L1 解决了么?

同事有一架EPP3D机,装了 MiniAPM 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暂时还未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请问你试过现在apm压线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