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电机的连接!

楼主(2015-05-15):
请问kt板f22翼展90用单电机好还是双电机好?单电机怎么配置?双电机怎么配置怎么连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肯定是单电机了用个2200的电机加六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单电机了用个2200的电机加六寸桨

请问2212.2450KV电机40A电调8060桨可以吗?我有两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212.2450KV电机40A电调8060桨可以吗?我有两套!

2212-2450KV 配 8X6 槳, 用  3S 11.1V  不行, 最多 配 5X5,  理想是 4.75 X 4.75.

网友C:
1450KV可以配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2450KV 配 8X6 槳, 用  3S 11.1V  不行, 最多 配 5X5,  理想是 4.75 X 4.75.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0KV可以配8寸桨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2212.2450KV电机40A电调8060桨可以吗?我有两套!

kv值越大桨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越大桨越小

嗯!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