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是从电流计取电的话 断开电调的5v和地线 能减轻电调的负担吗?

楼主(2015-05-15):
我之前给f2飞控插线是电调三根线都插进飞控 电流计也接 之后发现电调很热 问题大概是电调的供电能力有限 但是后来我想 飞控是从电流计取电的啊 不是从电调的啊 这样我断开电调的5v和地线  接电流计给飞控供电 不就是可以解决电调发热的问题了吗?

网友A:
这个控没玩过。我跟你说说Pixhawk控,它有三组电源输入,通过二极管、稳压管的限制,任何时候只用其中一组,其他备用,当主电源失效时会使用备用电源。我估计你这个接上两组电源实际也就使用一组,因为两组电源电压不可能完全相同,真用两组会引起电源内部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没玩过。我跟你说说Pixhawk控,它有三组电源输入,通过二极管、稳压管的限制,任何时候只用其中一组 ...

这样的话电调发热严重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用了两组的电源呢?

网友:
单电源飞控选一个供电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电调发热严重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用了两组的电源呢?

如果没有二极管保护电路,不可以接两组电源,电压稍微低一点的那一组会有反向电流,那样会比较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二极管保护电路,不可以接两组电源,电压稍微低一点的那一组会有反向电流,那样会比较热吧。

我飞控接了电流计 之后我只插电调的信号线 结果飞控没有供电 这是怎么回事? 飞控不应该在电流计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控接了电流计 之后我只插电调的信号线 结果飞控没有供电 这是怎么回事? 飞控不应该在电流计供电的吗 ...

这个要看具体飞控的设计,一般来说,电流计应该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