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靈3, 一鍵返航, 變了一鍵下海. 氣憤 (有能力的DJI 客服請進)

楼主(2015-05-15):
火光...

我做好了指南針較正. 然後飛去海影了一下船兒. 當時高度15米左右, 30米遠左右.
拍完打算回航, 按了自動回航.
IPAD 就發出, "降落" 的聲音, 看到飛機正要降落在海, 嚇死了, 馬上手動把飛機拉回, 落到地上

在岸上再試了多次.
重新開關IPAD, 換IPHONE 控制, 重裝IPAD軟件, 都是一樣, 一按回航就馬上降落.

去LIVE800 找客服, 他們完全沒辦法.

网友:
这个我昨天试了  它好像根据距离来定的  离你不远就直接降落

楼主:
  之前我試過, 10米多也會反航. 現在不知發什麼瘋了

网友:
之前的控是在pc端设置失控反航可以直接降落或返回起飞地,不足20米高的,会升到20米后再返航。现在P3不知道怎样,好好看看飞控说明书吧

网友:
会不会返航点没设好?

网友:
不是有一键放生功能的吗,又来新功能了啊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按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还是app的“自动起飞降落”?

网友:
呵呵,一键放生,不知道是不是DJI的专利!

网友A: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就飞的

网友: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楼主: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按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还是app的“自动起飞降落”?《---兩種都有。效果一樣

另外。肯定返航點已經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就飞的

怎樣沒看說明書就飛,要吵架即管來。我肯定說明書上有說的都做好。不知情的,請你閉嘴

网友B:
要是按app的会不会是按错了?我按的遥控的很顺畅啊,就是有一次落地后又飞起来20cm左右,然后又降落……好奇怪

网友:
新版APP有视频缓冲的,可以在你的智能硬件上导出最后失事时的录像作为证据哦。。。。而且APP也有LOG可以调取。
建议楼主收集好证据,维权!

网友:
大疆又出新功能了

网友:
这个是黑吧....

网友C:
手控返航不行嘛,lz是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控返航不行嘛,lz是作死。

遠飛前總要試一下吧。如果我沒試。失控就一定下海了

网友:
A2的一键返航可以设定,有几个选择。P3不知怎么设计的?

网友:
说明书看了吗,高度和远度不足说明返航最短距离的,直接原地降落

网友:
差点 提空回家 了

网友:
兄弟啊,高度刚2/3十米你折腾什么返航哦,老老实实的自己飞回来嘛,返航是实在没办法了应急用的嘛!没事就返航过瘾,真的是有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按app的会不会是按错了?我按的遥控的很顺畅啊,就是有一次落地后又飞起来20cm左右,然后又降落……好 ...

哈哈,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第一次自动降落后飞机发现偏移了指定降落地点 0.0001米,然后重新飞起20米高再降落的。 是这么回事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第一次自动降落后飞机发现偏移了指定降落地点 0.0001米,然后重 ...

0.0001米?那我就不知道了,之后再没用过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按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还是app的“自动起飞降落”?《---兩種都有。效果一樣

另外。肯 ...

技术再问就失控下海的那一次,你的具体操作是什么?  飞机电量,有无报警,具体点的哪里让飞机一键返航的?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楼中你详细点说吧~~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