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今天一上电就着火了,电调和电池之间的导线烧断…

楼主(2015-05-15):
室内试机,一上电就冒烟然后着火了,新人没见过世面瞬间吓尿了。心疼飞控、接收机等电子器件,没直接浇水,冒险取出电池。到现在四个小时,电池看起来没事。电调和电池之间的导线烧断,起火点好像就是导线。电调导线焊点化了,导线接电池的香蕉头焊点化了,电流电压传感器导线焊点化了本身没烧,电调本身没烧,请问怎么回事?电调铂金30A,6s电池。

网友A:
肯定是正负极接反了电调直接短路。正常来说,飞控和接收机什么的应该不会受影响,不过电调是一定报废的了。

网友B:
据你描述的现象,除了短路和正负极反向,基本上可以排队其他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正负极接反了电调直接短路。正常来说,飞控和接收机什么的应该不会受影响,不过电调是一定报废的了。 ...

没有反接保护之类的功能吗?我觉得自己接错的可能性不大…补充一点,之前炸过一次机,当时电机已经不转,只是极小幅度有规律抖动,电调发出有规律滴滴声,滴滴声频率由于当时比较慌张没有注意。会不会是炸机后电调已经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你描述的现象,除了短路和正负极反向,基本上可以排队其他可能。

会不会是电调之前已经坏掉了?如果中间有虚接会不会这样?谢谢

网友C:
30a电调可以接6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a电调可以接6s吗?

说明书说2-6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反接保护之类的功能吗?我觉得自己接错的可能性不大…补充一点,之前炸过一次机,当时电机已经不转, ...

几十安的电流,要做出反接保护,需要大量的元件,不说别的,单单一个能通过20A电流的二极管,就得多大的体积?你之前炸过机,电机不转,有小幅度抖动,是因为电机缺相,通常是有一组电机线断开,或是电调有一路输出因炸机时堵转烧坏。这些问题都不会烧到电池至电调之间的线路,最严重的也只是烧掉电调的功率管组。所以,个人建议详查各接线头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安的电流,要做出反接保护,需要大量的元件,不说别的,单单一个能通过20A电流的二极管,就得多大的 ...

好的,学习了,多谢!

网友D:
最好上个图大家才能帮你看看!本来隔空诊脉就有难度何况什么图片也看不到

网友:
同学习,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个图大家才能帮你看看!本来隔空诊脉就有难度何况什么图片也看不到

我已经尽量详细地描述了,因为当时担心火势,尽快灭了火,现场面目全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个图大家才能帮你看看!本来隔空诊脉就有难度何况什么图片也看不到

现场面目全非,我已经尽力描述了,谢谢

网友E:
路过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慰问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调有点小。

网友:
另外,硅胶线不怕高温,但是非常容易被尖锐的东西划破绝缘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