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机场附近能飞模型直升机吗?

楼主(2015-05-15):
我们单位搬到机场附近,单位大院里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平地,我想在这飞我的直升机,当然飞行高度不会超过院里的房屋高度,不知可以飞吗?

网友:
那没问题。只要不飞高了影响航班就行了。我们其实飞模型飞机也就几十米高,他们根本不会知道的。

网友:
最好不要,你的遥控有可能干扰民航的电子设备,而民航机场大量的无线信号也可能会导致你的控失去控制

网友:
我在机场旁边飞过直升机   …………………

网友:
确保:不超过 你旁边 楼房的 高度。。飞飞也无防。

网友:
可以去问下机场,没人理你就可以飞了😁😁

网友A:
有没有想过你的飞机失控变成窜天猴,然后正好有架飞机起飞,然后正好撞上??
我知道这么多“正好”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在机场旁边,这个“正好”发生的几率是不是大得多?
如果发生了,你有没有办法面对没了孩子的父母,没了父母的孩子,没了妻子的丈夫。。。
如果不能,请不要在高危地带飞航模。

网友:
那就问问咯!

网友:
飞吧,没事,有人查了遥控器一扔赶紧跑,逮住后不要说我说的啊、

网友:
你能飞那么高?

网友:
可以 我就在里面飞 不过会有干扰 失控的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你的飞机失控变成窜天猴,然后正好有架飞机起飞,然后正好撞上??
我知道这么多“正好”是很难 ...

十分赞同大将观点

网友:
这种问题问都不用问,想都不用想,

网友:
最好不要飞

网友B:
你的双手决定他人的幸福~

网友:
直升机飞不高,可以。

网友:
还是算了吧,躲远点飞吧,对你对他们都好

网友:
应该没事吧,只要控制住别飞到机场的禁区就没事。

网友:
可以飞的吧

不过也许会被请去喝高价茶。。。

网友C:
机场附近是多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