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短了一段,对接收效果有影响吗?

楼主(2015-05-15):
华科尔RX-1002接收机返厂维修,收到维修好的接收机后,发现有一根天线短了一段,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整体短了 还是 露出的部分短了? 前者OK,后者够呛。

网友B:
震子露出来要在30.5到31毫米之间 不能长也不能短

网友C:
华科尔新接收是不是一长一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新接收是不是一长一短?
同问,,我之前没有在意,后来天线外皮松了,我就把外皮弄掉了,,用热缩管包上了,一个3.1厘米,一个3.4厘米

楼主:
是一长一短,一根被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