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和T10J遥控器的拉距对比,结果惊人!

楼主(2015-05-15):
           炸了一台大型多轴,分析原因是T10J遥控器的R2008SB接收机失控,因此特意做了这次实验,此贴无任何意图,仅供技术探讨!
         首先来看一下场地,下图:

箭头1是起始点,然后分别在箭头2、3、4的地方拍照对比。转下图

上图位置1 T10J R3008SB 绿灯 ,MZ24接收信号100%,然后把带有MZ24  GR16L接收机的直升机机和T10J遥控器放在窗台上,实验开始。
看下图:

上图在箭头2的位置,由于墙体的阻隔,3008接收机信号灯红绿交替闪烁,而MZ24信号有85%。
再看看位置3的情况,下图:

3008接收指示灯一时红一时绿,MZ24信号在35%~60%之间跳动!再来看看位置4,绕到的厂房背面.
下图:

3008完全失控,MZ24信号在5%~10%跳动!

      说明:MZ24的信号在5%是仍然可以控制的。R3008SB接收机后来单独做了一次测试,在位置2和位置4只是偶尔闪一下红灯,位置3正常。
                位置1距离位置2  50米,位置2距离位置3  150米 。
      结论:
               1、 两款遥控器相互干扰,2、T10J的抗干扰能力偏弱,特别是配R2008SB更差!

下面是炸坏的多轴,损失过千元!

本贴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A:
狗老扑那儿用户发来贺电。坐等F粉和J粉来喷了。

网友:
f記 的發射功率本來就弱, 現在還要妝綏在殼子內.....
就是當年fasst 無人能比.
現在啊, 人家都是150mw 的3~5公里長距離世界.
小日本無論各方面都好像還沒睡醒,沉醉在過去的輝煌裡.

网友B:
      很奇怪,用的好就用的好,为什么非要分出个你死我活?      话说多旋翼厂家都拿futaba的sbus1协议做匹配,而且大多是拿6208和7008做的匹配,2008之类的接收机 都容易解析错误(不要问为什么,我也好奇都是同样的sbus1协议,惨渣多次的我飘过。)。何况你个Graupner,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楼主你不分析飞控解析问题,却来找失控问题,方向搞错了吧。如果是完全失控且失控保护设置正常,你的多旋翼应该是进入相应的返航或者悬停等待状态。别告诉我你的多旋翼是返航途中撞楼炸鸡的吧?如果不是撞楼炸鸡,所谓的失控 我看八成都是 sbus解析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用的好就用的好,为什么非要分出个你死我活?      话说多旋翼厂家都拿futaba的sbus1协议做 ...

你好,我的是APM,只是把飞控当三轴主要测试手控控制,没有GPS等其他模块,失控的时候往下降,速度不快,降偏撞楼了!谢谢!

网友:
看着手里的天地飞,赶快吃了包辣条压压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是APM,只是把飞控当三轴主要测试手控控制,没有GPS等其他模块,失控的时候往下降,速度不快, ...

那没跑了,没gps 说啥都没用。

网友:
坐看撕逼大战

网友(2016-04-14):
事实上 确实MZ24好不少,功能也比f多了。

网友(2018-05-09):
引用 网友A:
狗老扑那儿用户发来贺电。坐等F粉和J粉来喷了。

价格也不同呀,MZ24 和 T16SZ 才有一比。

网友(2018-11-30):
10J用的什么电池是否四节镍氢,换5节再试试

网友(2019-04-07):
大品牌严格控制发射功率

网友:
futaba不玩儿fasst模式就别玩儿futaba,10j那个制式太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