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怎么设置?

楼主(2015-05-15):
我有一架天龙250直机,最近迷上了像真机,就买了个飞狼的壳子来装,现在壳子倒是装上了,试飞时在地面疯狂旋转,经过多方询问,说是锁尾舵机反馈反了,需要重新设置陀螺仪(因为机壳太小,我把锁尾舵机的安装位置从尾管移到机体下方)。当时,我特么就不会设置K8,当时还是卖家帮我设置的,这回问卖家,打死都不说话,我也是醉了,拿着说明书看了几遍,试着去调试,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把K8连到电脑上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反应,更不用说设置了。因此,再次求助大家,能不能用最通俗、简单的语言把调试的过程给我归纳一下,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電腦都連不上, 就不是K8 問題, 是電腦問題, 先解決電腦問題吧... 連接后電腦有沒有發現新硬件, 裝驅動了嗎? 裝驅動的路徑要手動輸入... 一般都在 C:\Program Files (x86)\VStabi_53\driver\VstabiUsbDriver 或 C:\Program Files (x86)\VStabi_53\driver\VstabiUsbDriver32  兩個都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都連不上, 就不是K8 問題, 是電腦問題, 先解決電腦問題吧... 連接后電腦有沒有發現新硬件, 裝驅動了嗎? ...

意思是,驱动程序要安装在这两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B:
先把驱动安装了,然后打开K8软件,右边有个安装,进去之后,找到锁尾舵机,反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驱动安装了,然后打开K8软件,右边有个安装,进去之后,找到锁尾舵机,反向就行了

多谢了,已经安装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以前的K8是卖家帮我设置的,现在我连接后,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该怎么设置哦,我都晕死了。

网友:
附近有玩直机的分分钟的事,或者你打开V8安装,按照提示弄也行,静下心来你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已经安装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以前的K8是卖家帮我设置的,现在我连接后,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 ...

连接后电脑应是读取K8的数据, 如你沒按过重设,应是厂家沒帮你设好.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调试好,就是驱动安装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窍门的,需要大家好好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