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5-05-15):
买了个Mini APM V3.1,又买了个电源模块,不料,买回来是标准APM用的1.25-6P接口,无奈,只能自己DIV了一条1.25转1.0-6P的连接线

插上APM正常工作,插上USB,打开MP,发现电压(6S怎么能达到50V的电压)电流(空载怎么会有90A的电流)压根就是错的,此时BB响测得也就23V左右

不知道是MP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我的接线有问题
(接线上是每个颜色对应原颜色线连接)
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选择other选项 然后自己进行校准  视频教程 ?from=y1.7-1.2

网友:
V跟A 两条线 互换下

网友:
V 有+电压  I 没有

mini 压降大,劝你给接收机单独供电。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终于搞定了,引脚定义完全不一样,只有用万用表一次一次的试

现电池可以正常显示电压,空载电流也只有0.1A了,加动力也可以正常显示电流还有电量百分比,不错

网友:
apm电流计的引脚定义和mini apm的接口,有什么区别吗,线序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