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15):
330穿越机架,CC3D飞控,朗宇A2212 980KV,天行者20A电调。
装机后试飞时发现自稳状态1号
电机
间歇闪停一下。调整飞控无果。判断是不是电调或者电机有问题,换电调无效。1号2号对换电机后问题消失。

网友A:
检查一下信号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飞控M2m2口对调一下是不是飞控问题

网友C:
330穿越机架,上个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