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距,

楼主(2015-05-15):
飞控哪咋v2,1555的桨,桨距大约43.5—42cm。起飞的时候飞机会翻,会不顾跟桨距有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为何你的飞行模式如此奇葩

网友B:
是不是浆的方向装反了?同时检查下你选择的模式跟你的接线是否对应?你这个看起来是装反了,导致飞控原本的负反馈调节变成了正反馈的作用。

网友C:
检查螺旋桨有没有装对 电机旋转方向对不对 电调信号线是否插对

网友:
起飞就偏  估计就只有 电机旋向,浆上反。。信号线哪几种问题了

网友D:
九城是电机装错了,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后来发现电机正反转向装错了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
看见你的飞控安装方向是“十”模式,你的软件设置是不是设置成“X”模式了。软件里面的电机测试正常么?

网友F:
1. 检查飞控模式是否选对了 你这机架是6轴I 模式 还有个6轴模式是6轴 V模式 别搞混了
2. 检查电机转动方向
3. 检查螺旋桨转动方向 以及朝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你的飞控安装方向是“十”模式,你的软件设置是不是设置成“X”模式了。软件里面的电机测试正常么?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检查飞控模式是否选对了 你这机架是6轴I 模式 还有个6轴模式是6轴 V模式 别搞混了
2. 检查电机转动方向 ...

电机跟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城是电机装错了,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后来发现电机正反转向装错了

一逆一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浆的方向装反了?同时检查下你选择的模式跟你的接线是否对应?你这个看起来是装反了,导致飞控原本的 ...

选择模式跟接线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螺旋桨有没有装对 电机旋转方向对不对 电调信号线是否插对

如果信号差错,在电机测试里会不会出现测一的电机二电机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你的飞行模式如此奇葩

第一次弄,线有点乱,机架是自己设计的叠机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信号差错,在电机测试里会不会出现测一的电机二电机动

有可能会  前提是本来插二的信号线你插到1那里了  好好检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会  前提是本来插二的信号线你插到1那里了  好好检查把

那这个就没有出错,电机测试时电机跟号能对起来

网友:
姿态模式起飞试试,别总gps起飞,技术好可以用手动试试。现在地面上看看操作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