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15-05-15):
飞不了,起飞时不是前倾就是后倒,技术有待提高呀,是不是y6飞沙难度高,不适合新手!

网友A:
飞控位置太前,下电机的浆反装了(除3D浆能在同一电机实现正反转之外,一般的浆一定要分清楚正反而装在正确的电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位置太前,下电机的浆反装了(除3D浆能在同一电机实现正反转之外,一般的浆一定要分清楚正反而装在正确 ...

谢谢,我检查检查!

网友B:
3轴不如4轴,6轴又稍难一点,既然刚入,为啥不弄个大众化的呢?

网友C:
貌似超重很严重,桨小电机大,电调也巨大

网友D:
跟你一样的机架  一起研究一下呗

网友:
是的这个电机看着个大了点,如果是30A的电调也重了一点。下层的桨也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轴不如4轴,6轴又稍难一点,既然刚入,为啥不弄个大众化的呢?

APM飞控的Y6B模式比X4模式更稳 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超重很严重,桨小电机大,电调也巨大

真的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一样的机架  一起研究一下呗

真心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轴不如4轴,6轴又稍难一点,既然刚入,为啥不弄个大众化的呢?

准备买个四轴,研究一下

网友D:
?x
我也想出了,换个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我也想出了,换个四轴

我直接买了个qva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我也想出了,换个四轴

谁会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x
我也想出了,换个四轴

那把我的650收了吧

网友:
三轴,看起来就好难的样子

网友:
要收价加我QQ2053329943

网友:
似乎是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我也想出了,换个四轴

你出了嘛?我也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