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手入门普及知识贴

楼主(2015-05-15):
新手,都说要求泡论坛。

但有没有大侠整理一份这样的入魔帖子呢?

1: 电机篇:  空心杯/无刷。。。然后各个主流厂家的产品简单介绍?差异就像选汽车?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电调篇: 如果是无刷,那么电调如何选择?  目前还一头雾水,继续学习中。
3: 飞控篇:  mwc,KK,玉兔,APM,大疆等等。。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有没有能解释一下今生前世的? 飞控里面好复杂,开源不开源,GPS,超声波,气压等等。各品牌飞控差异特点?
4: 遥控器  什么富斯,天地飞,华科尔以及FUTABA,JR等等,有没有系统的介绍呢?
5: 然后是锂电,平衡冲。。。这个,目前觉得水更深的非标准化非品牌的竞争?

论坛各种信息的碎片化,其实还是很有必要哪位大侠辛苦整理指点一下才好。

网友A:
2、电机:
·电机主要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种,有刷电机就是有电刷的电机,无刷电机就是没有电刷的电机。
··有刷电机目前飞机模型上不太使用,故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无刷电机相比有刷电机而言,效率更高,功率更大,低转速时扭力特性更好。是目前电动航模的主流选择。
···无刷电机又分为内转子和外转子,内转子就壳不动,轴转,外转子就是轴跟壳一起转(底座固定),内转子电机在尺寸和转速上有一定优势,外转子电机在扭力,散热等方面占据优势。
····电动机型号的命名规则,电机型号四位数字中的前2位代表直径,后2位代表长度。
·····各厂家的命名方式有所不同,朗宇品牌的2212电机,指的是电机内部的线圈组部件的直径22mm,长度12mm,而有些其他厂家会把这一型号标注为2830电机,因为是电机外壳尺寸28mm,长度30mm,而其实这2个是差不多型号的电机。
······另外对于电机型号还有一个参数,那就是KV值。KV值表示电机在“空载”情况下,电子调速器“每提升1v”输出电压时,电机转速提升的数量。
·······那肯定有人会想,既然同样规格的电机,KV值越高,电机转速就越快,那力量就越大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对于一款电机来说,尺寸的大小,就决定了它的最大功率的大小,既然功率上基本差不多,如果转速高了,那么电机的扭力就小了,也就是说只能安装更小的螺旋桨才能不超载工作。

3、电子调速器:
·电子调速器是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器件,一般电子调速器还具备给遥控接收器供电的功能。

4、舵机:
·舵机是一个根据遥控信号来决定摇臂偏转角度的器件,通过摇臂上连接的钢丝来改变飞行控制翼面的偏转角度,来完成飞行姿态的调整。

5、螺旋桨:
·螺旋桨是飞机产生动力的部,相关知识请查阅以下链接。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6、动力锂电池:
·之所以在动力电池之前加上动力两个字,是因为模型飞机对电量的消耗十分巨大,动力电池必须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一块普通的模型动力电池,拥有的电量相当于2·3块大屏幕智能手机的电量,但是模型飞机仅需要5·8分钟便能把电量耗尽。
··现在常规使用的模型动力电池为聚合物锂电池,其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很轻的重量便能携带很多的电能。
···模型动力电池的命名规则,以3s1p2200mah30c为例,3s代表电池组是由3组电池串联成,1p表示每组电池只有一片(在只有1p的情况下,往往省略不标),2200mah代表电池的容量。mah其实是ma*h的概念,即电流*时间,2200mah是以2200ma(毫安)的电流持续放电1h(小时)的电量。30c表示锂电池的放电倍率能力。
····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1c就是2200ma,也就是说此电池最多能够以30倍率即2200*30=66000ma=66a的电流持续放电。但是请注意一点,使用越高的放电倍率,电池的使用时间就越短,如果始终使用30c倍率放电,那电池只能够坚持:60分钟/30倍=2分钟。

7、充电器:
·这里的充电器特指航模用的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由于锂电池的充放特性,聚合物锂电池禁止过充以及过放。锂电池充满电压单片不得超过4.2v,放电中单片电池带负载时电压不得低于3.3v。所以锂电池平衡充电器是单片单独调整充电电流,精确保证充电电压的充电设备,不可使用用普通充电器代替。

8、航模遥控器及接收机
·航模遥控器一般有FM频段以及2.4g频段。FM频段遥控器天线很长,2.4g遥控器天线很短,两者之间很好辨识。
··FM频段遥控器在多人一起使用时不得同频率,不然会发生互相干扰的情况,导致航模无法正常运行。
··2.4g频段遥控器允许多人同时使用。但是2.4g频段遥控器不能让被遥控设备处于被视线遮挡的范围。
···遥控器的常用操作手法:日本手、美国手、其他手、
····日本手:右手摇杆上下——动力,右手摇杆左右——副翼,左手摇杆上下——升降,左手摇杆左右——方向舵。
····美国手:左手摇杆上下——动力,左右摇杆左右——方向舵,右手摇杆上下——升降,右手摇杆左右——副翼。
····其他手:非以上两类都可以归类于此,属于剑走偏锋,暂不作介绍。

网友:
引自别处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简单回答一下

1. 电机
基本上只有无刷一种选择。至于厂家之间横向比较是个挺困难的事,基本上A价格和质量成比例(不见得是线性的)B别买到假的问题都不大

2. 电调
这个没啥好选的,牌子大家用啥你用啥就行了。电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别堵转就行。至于电流大小,电机2开头的就用20A的,电机3开头的就用30A的,电机4开头的。。。看情况

3.飞控
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就来APM,有动手能力还有钱的就来PIX(这两种是开源的,软件是一样的,后者硬件要强许多)
越简单越好的就来个大疆的

4.遥控
2000以内的基本上就是价格和质量成正比,看你的钱包大小决定就好。

5.锂电
这个也没啥好说的,大家都用的也就那么几个牌子。因为是动力电池,所以要求大电流。不过也不用太在意这个事情,要我说的话5000以下的电池最好能25C或以上,5000以上的多少C意义都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电机:
·电机主要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种,有刷电机就是有电刷的电机,无刷电机就是没有电刷 ...

非常感谢。基本上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理论知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回答一下

1. 电机

对于老鸟而言,选择起来只和荷包厚度有关,其余的应该很简单。
但对于偶这种雏鸟,即想少走弯路又要保持荷包,初学还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飞行器,入门太低重复投入也是浪费,入门太高炸鸡分分秒秒钱不起。
最终还是荷包决定一切?!
那只能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老鸟而言,选择起来只和荷包厚度有关,其余的应该很简单。
但对于偶这种雏鸟,即想少走弯路又要保持 ...

首先要跟你说的是,其实四轴很便宜,但其他东西很贵。

四个电机四个电调一个机架一个飞控一个GPS一个遥控接收真心花不了多少钱。

但其他东西就不一样了:
比如一个好一点遥控弄不好就4位数,估计你小半预算就没了。
FPV弄不好又4位数。
多配两块电池,配个过得去的充电器,几百就没了
上航拍?好,运动相机n百,云台n百,上了之后发现动力性能减少120%,基本没法飞,升级动力再花n张毛爷爷。。。。

钱差不多都是这么折腾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跟你说的是,其实四轴很便宜,但其他东西很贵。

四个电机四个电调一个机架一个飞控一个GPS一个 ...

估计是荷包厚度不一样。:)

光四轴,配一块锂电不算遥控,能飞个10分钟左右的,价格也不低了。
当然,加上好一些的遥控,再云传等等,就很贵了。

哭。。。

初入魔者先上什么控呢? 性价比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729&extra=
看我的帖子。。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学习了。:)

哈哈   那个PDF 自认为写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那个PDF 自认为写得还不错

我也觉得写得很不错。
剩下就比较简单了。。。从理论到实践,不炸机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那个PDF 自认为写得还不错

大侠:

我现在的困惑是: 航电一般常用3S结构的多,即11.7V的电池。 WHY? 性价比最高么?

因为航电锂电池的特点/缺点,1P模式下S数越大,充放电时单元失效导致的电池模组失效的损失就越大。
相同C的情况下,2S电池和3S电池的优劣势表现在哪里?
3S电池的有效电压(9-11.7)
2S有效电压(6V-7.4V)重量是2S占优。

另外,PDF文章里的PID环节完全没看看懂。

网友:
有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