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再次发帖提醒各位,多轴慎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5-05-15):
之前就发帖说过 失控保护尽量使用飞控的失控保护【这里针对APM和PIX其他飞控没玩过不说话】

接收机的失控返航功能 是接收机和遥控器失联后把飞行模式切换到RTL飞行模式来达到返航的目的,除了以前提到的当遥控器和接收机信号不稳定的时候会造成频繁切换飞行模式、信号恢复后飞机会被切出RTL和GPS出问题时无法切入RTL飞行模式外。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飞控和接收机之间的供电出现问题,会出很很严重的后果。

还在拿会加重飞控负担说事的 请看下面的日志

http://pan.baidu.com/s/1pJDSTHD

以飞控的故障保护为主,如果有些控需要设置油门失控时在低位。所以需要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  这种情况除外

楼主:
以飞控的故障保护为主,如果有些控需要设置油门失控时在低位。所以需要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  这种情况除外

网友:
顶一个又不会怀孕

网友:
APM飞控我只设置油门失控保护 其他通道保持接收机和遥控器失联前的值  即使当遥控器和接收机信号不稳定的时候或者信号恢复后 飞控也会执行返航命令(有gps且搜到的卫星数量足够)或者降落(无GPS或者搜到的星不够)  这时候要重新切换模式才能夺取控制权

网友:
严重同意LZ 不过悲催的是 很多控的接收机失控保护无法关闭 这种情况下 请只用3通道油门的低值失控保护 千万别用5通道失控保护打飞行模式

飞4轴 我还是推荐富斯控 便宜 没有遥控失控保护 没信号了直接不传送PPM给飞控 铁定进失控模式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只用油门失控返航,靠模式导航有bug,会导致飞机在失控的边界来回往返。

网友A:
这。。。。我们商业飞控没有飞控失控保护的怎么办,都是接收机失控保护

网友:
失控保护的前提是有良好的GPS引导信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飞行过程中切忌频繁的切换模式开关导致GPS记录错误或紊乱,导致炸鸡或失控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