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机皇18MZ 的奇怪电池。

楼主(2015-05-15):
拆解了18MZ的电池,内部是两个3.7串联。引出三根线供电给遥控。两个正一个负,一个7.4 一个7.5。 但实际是其中低压的是在高压的基础上串了电阻。
在电池上接了平衡线测电压。发现遥控的显示剩余电量百分比比实际的电量多很多很多。。。。
在网上国内外全找过,一点这方面资料都没有,老外都没有DIY这款电池的。。。
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高级东西的电源管理了。哪个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A:
这玩意有数字化图像传输的数据链吗?

网友B:
哎!真的是望着你们纠结呀!
搞个2s电池,接上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数字化图像传输的数据链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真的是望着你们纠结呀!
搞个2s电池,接上不就可以了!

直接供电后 遥控显示电量会比原装电池高很多 虽然电压一模一样。

网友:
有可能这个电池和普通的电池放电曲线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供电后 遥控显示电量会比原装电池高很多 虽然电压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呀!一样呀!

网友C:
你把电显的电池类型 换了 百分数就不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显的电池类型 换了 百分数就不这么多了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我也试过 我插上电显只显示单片电芯 ??怎么回事??

网友:
故意的把原装的电磁不便宜

网友:
标准电路啊,那个是热敏电阻,楼主查下锂电充电电路就了解了,至于容量,需要库仑计才准确,电压只有参考意义。

网友:
楼上正解。
18MZ显示的电量明星比下边那个工具靠谱多了。

网友:
换个FUTABA的测电器试试

网友:
恳请有没有中文说明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