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叶和三叶浆

楼主(2015-05-15):
Cnc铝浆  5538和442浆,用在4074电机上  6s哪个效率要高点?

网友A:
我是双体船,6S 4074-2000kv 180A 438两叶 时速9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双体船,6S 4074-2000kv 180A 438两叶 时速98.7

还能上了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单说效率的话,需要额定转速。而电机在模型中就是个转换器,把电池的电能榨出来给螺旋桨产生推力。而每一型号的浆在固定转速下所需要的最小扭力都不同的,一般来说定速的情况下扭力需求的多少就决定了你电池的电多长时间被耗完。海模的比赛分级是有一定科学性的,这就造成了在一个级别中浆的尺寸范围不会相差太大。

还有再提一下,你的桨叶前沿记得磨锋利,然后再做一下平衡。跑起来又会舒服很多的

网友C:
这种东西只能自己慢慢尝试比较了!船模不像电直升、车子,有大概一个固定的参数可以选,因为每个人装出来的船都是不一样的,人家的情况和建议未必适合你。不过单从双叶浆和3叶浆来说的话,3叶浆在高速航行的时候稳定性要比双叶浆好,但同时3叶浆更加费电,这是在两个浆规格相同的前提下哦!

网友D:
楼上说的好

网友:
只谈效率(电能转化机械能)的话,毫无疑问,更大、更少叶、更低螺距的 442 要明显优于 5538。

极速,就不一定了。跟太多因素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单说效率的话,需要额定转速。而电机在模型中就是个转换器,把电池的电能榨出 ...

求教如何磨。。。。。。。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只能自己慢慢尝试比较了!船模不像电直升、车子,有大概一个固定的参数可以选,因为每个人装出 ...

所以在买这个奖的时候,有人推荐我买442或者440的桨, 我想了一想,就买了5538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在买这个奖的时候,有人推荐我买442或者440的桨, 我想了一想,就买了5538的桨

调船这是,没有捷径的只能自己一个个的去试,建议你各种规格的浆都买点,从小到大试。免得一下子上大浆电机吃不消烧东西就不好了

楼主:
今天去跑了船,2/3油门开始起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如何磨。。。。。。。大师!

桨叶的前沿要打磨锋利,注意不要动推水面。做平衡的话需要浆平衡器了

网友:
两叶浆比较实用

网友:
2叶和3叶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2015-06-14):
我是5840三叶  4074 2200kv 6s 速度135km水花好看声音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