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算是正式加入穿帮了!

楼主(2015-05-15):
入魔五年,明知道是个大坑,但是还是乐此不彼,不断的折腾。从开始时常在论坛看见穿越这两个词,再到慢慢走进穿越板块到今天实际飞了一把自己新装的机机。知道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里。哈哈!痛并快乐着。昨天收到散件到今天成功首飞,心中还是小小激动的。这下可以时常带着孩子带个凳子在楼下小区过过瘾了。口说无凭,有图有真相。装机不知道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指正:

最后来张和孩子爽飞后的合照

网友:
还是小机玩着方便啊!

网友A:
拖鞋和我同款,TB有售

网友B:
天线可以高一点,远距离对头时信号会好一点,对你这种老鸟来说电显可以拿掉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鞋和我同款,TB有售

叫你看机,你看鞋

网友B:
铝制脚架换成减震海绵圈或珍珠棉块,有利穿越减少损失。

网友C:
顶一个。。一样的掉进坑了。想爬也怕 不起来

网友D:
欢迎入穿越坑!
从此以后你就可以见人就问:“今天你穿了吗?”

提醒一下,迷你CC3D下面那四个减震球建议用扎带把对角两个球轻轻地扎一下(要扎的比较松,以不影响减震效果为原则。)
此举的目的是防止激烈炸机后,CC3D会“飞”出来。
此经验来自我的一个模友,QAV280操作失误,高速屁股亲吻大地,CC3D、减震板、BB响、电池、接收机“飞”了一地,收尸时,东西基本都找到了,因为在大草坪,减震球为黑色,根本无法找到。
前天我的QAV280摄像机前面的减震球也是炸飞一个找不到了,所以我现在都在对角减震球上轻松地扎了扎带,这样炸机时不至于炸飞减震球。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详细的写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制脚架换成减震海绵圈或珍珠棉块,有利穿越减少损失。

好 马上就改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一样的掉进坑了。想爬也怕 不起来

还好不是条不归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入穿越坑!
从此以后你就可以见人就问:“今天你穿了吗?”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的多方面的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详细的写一下吧》》》》》》

我买的套机 我也没怎么搞清楚 250的机架 银燕2204 2300KV的电机  6045的桨  银燕12A的电调 600的图传 山寨FUTABA接受 还有个7寸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可以高一点,远距离对头时信号会好一点,对你这种老鸟来说电显可以拿掉减重。

前期是在摸索阶段,等熟悉了用7008设置电压回传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