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收到精灵3的朋友都进来看看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5):
等了一个多月还没收到货也是醉了 向真实用户请教些问题 实在不行考虑悟了
1、北京模友有试过限飞吗?六环里无法解锁还是限高?
2、实际续航能力如何?悬停和飞行时间有多少分钟?
3、用iphone6的话 延迟是否明显 图传距离是?
4、现在也没弄明白飞控是什么 听说不是V2了 飞丢已经不可能了吧?
5、原厂配套有没有背包 还是卖家送?

谢谢前辈们 恳请答案a

网友A:
1,北京的放弃吧,屋里飞飞还行2跟官方数据差不多,二十分钟剩百分之十几的电量。3水果6算是效果不错的了,就是有一点不流畅,延迟在零点几秒,可以接受,距离没测过,最远才飞了五百米没再往远飞,偶尔有卡顿4到现在也没弄明白5原厂背包?想得美吧,只能自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北京的放弃吧,屋里飞飞还行2跟官方数据差不多,二十分钟剩百分之十几的电量。3水果6算是效果不错的了, ...

谢谢你 请问下 20分钟是悬停还是飞航线 百分之十几下来测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悬停加飞航线,没看电压,有电量显示就不看电压了,昨天又飞了一下,四级风,十七八分钟,剩余百分之二十多点的电量。

网友:
北京无解,无背包,续航20分钟,三值得买,无大病,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