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009改无刷

楼主(2015-05-15):
无刷的效果,用的3s电池跑的!带防翻哦!?from=y1.7-1.2

网友A:
不错。能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跑多少。

没测过,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桨用的30的,再大点估计更快些!

楼主:
翻船功能还行吧!?from=y1.7-1.2

网友B:
用的是硬轴?我那船翻过去后,桨根本打不到水,,空转了,,,所以翻不过来,,,

网友B:
你翻得时候是用倒车的反转吗?还是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硬轴?我那船翻过去后,桨根本打不到水,,空转了,,,所以翻不过来,,,

用的是4mm的软轴!

网友:
用的撒电机,多少K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测过,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桨用的30的,再大点估计更快些!

30的可以了  船小了,浆大反扭厉害,反而不好,我是2858的电机也用30的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的可以了  船小了,浆大反扭厉害,反而不好,我是2858的电机也用30的浆

你就是烟味说的拿2858改009的?你用的什么轴能给我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烟味说的拿2858改009的?你用的什么轴能给我个参数?

我的轴是烟味的  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轴是烟味的  2,5的

是那个4mm轴系硬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翻得时候是用倒车的反转吗?还是正转?

船翻了,先按后退迅速按前进酒可以翻回来了,

网友C(2015-07-30):
LZ,是用的30A的双向无刷电调吗?如果是请教怎么设置2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用的30A的双向无刷电调吗?如果是请教怎么设置2s的电池?

我用的是50A的电调3s动力

网友:
改装的套件哪买,水刀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还能用原来的控吗
貌似跑快了要翻船啊

网友:
FT009升级版无刷的直接购买Ft012就可以了,在佳宇模型淘宝店就看有给模友改装用的空船,直接加电子配置就可以用,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2015-09-04):
铝合金五金件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