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怎么设置襟翼慢收慢放?如何设置电机开关?

楼主(2015-05-15):
如题,问题有两个
1,天地飞8怎么设置襟翼慢收慢放?也就是延时放下和延时收起襟翼。
2,如何设置电机开关?就是控制电机是否通电的开关,只有当开关打开时,拨动油门电机才会转。这个可以防止不小心碰到油门造成伤害!

网友:
我也想问第二个问题。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设定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设定油门锁定。

怎么弄呢?没人知道吗?

网友:
现在玩机机的人少了,回答的也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呢?没人知道吗?

你有没有找到油门锁定的选项?

网友:
同问第一个问题

网友B:
第二个问题,,,设置熄火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设置熄火开关就可以了

能否具体一点呢?熄火开关的比率自多只有45%,混控是不是要开起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设置

网友C:
看菜单里有没有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菜单里有没有油门锁定

没有这个选项,只有熄火设置,不过是油机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一点呢?熄火开关的比率自多只有45%,混控是不是要开起来?

你自己看说明书啊。。。熄火开关可以搞定的。我用天7的时候就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坐等高手前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说明书啊。。。熄火开关可以搞定的。我用天7的时候就是这么设置的!!!!!

你说的估计是油机的熄火设置,我问的是电动马达的控制开关!

网友D:
混控啊,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
混控     偏置→油门
            开
联动     开      微调
控制    开关XXXX
位置    xxxxx
比率   -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控啊,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
混控     偏置→油门
            开

先谢谢你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E:
第一个功能,天地飞没有,好像现在所有国产控都没有,第二个,没用过。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估计是油机的熄火设置,我问的是电动马达的控制开关!

无语。。油机和电机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LZ悟性也太低了吧!!!!!!!我用天7的时候玩的都是电飞机。。。
自己仔细领悟下熄火说明。。。。他应该有两个比例,,一个比例是油门在什么位置以下然后拨动开关会起作用,一般我设100%,熄火开关全程起作用。还有一个比例就是打开熄火开关后油门锁在哪个位置,一般电的为0%,油的看情况设置。。。。说这么祥细还不懂的话你可以退魔了。。。。。。。。

网友:
襟翼慢放------谁说 天地飞无 ????   give you key point --------空气制动里的  “廷时” .....

网友:
襟翼用旋钮通道控制就好了
天8的油门开关不懂

网友(2015-11-20):
油门锁定设置负数就是电机防勿启动,舵机慢放要14sg,或者买一个控制器,舵机能慢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功能,天地飞没有,好像现在所有国产控都没有,第二个,没用过。好像没什么用。

第一个功能,华科尔D10刷机后可以有,可以控制舵机运转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混控啊,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
混控     偏置→油门
            开

偏置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