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ebar V2陀螺仪 前后升降舵 没有反应问题(老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5-15):
前段时间买了个 KDS5.5套机 装完 就出现这问题KDS5.5机用 MB陀螺仪
450机里 上了 ebar V2测试的 遥控器是 天9的

网友A:
舵机不应该有问题啊 陀螺仪问题 还是升降通道线没有插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应该有问题啊 陀螺仪问题 还是升降通道线没有插牢固

升降通道 插的 很牢固的 换了线试了也是没有反应 舵机是没有问题 呵呵 我以为是 遥控里 调的没对呢 也不是

网友:
重新设置

楼主:
设置了好多次了 也不行 初始化了 设置也不行啊 呵呵

网友B:
接ebar调试卡 看看里面的升降舵通道有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ebar调试卡 看看里面的升降舵通道有没有显示

好像没有哦 0位置没有反应 我这次回家了 在看一下

网友B:
那就是没收到接收机的信号。看看杜邦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收到接收机的信号。看看杜邦线有没有问题。

换了根线了 也是不行 呵呵20号 回家了 在看一下

网友C:
估计接线有问题… 问下楼主5.5的舵机臂是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接线有问题… 问下楼主5.5的舵机臂是哪买的?

接线是对的 没有问题的 调也是 对的 呵呵
以前买的 刚好能用上 忘了是拿一家了
Rjx店里 好像也有 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接线有问题… 问下楼主5.5的舵机臂是哪买的?

kds网络销售店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收到接收机的信号。看看杜邦线有没有问题。

我看了 2通道升降没有 信号 就是0 位置不动 线检查了 没有 问题。